问问大家用RZ7899烧得多么。。。?

楼主(2020-08-10):
对它印象一直还不错,小规模用了有个几十上百片吧。主要是因为要带24V电机正反转,SOP8封装支持24V的,除了它似乎也就是A4950了?这俩管脚还不兼容。
调试阶段无预兆烧过一两次,不烧还好,一烧总是比较惨烈,电路板碳化,附近的EL357、74HC74、SP485、ADM2483全击穿。
顺便问问这东西还有啥替代品。。 能到24V 3A就行。

楼主:
又搜了一下,TI的DRV8870、国内仿品AT8870都和A4950引脚兼容。下次试试。

网友:
DRV8870,我在用,
但电压15V,电流0.3A,
且外部有过流保护,
没有烧过,
就算电机短路也没有事。

网友:
RZ不适合24V,快到耐压极限了,A4950合适,带外置电流保护设置,同样问题从RZ7899切换到A4950,用了5K左右了,没再坏过。

网友:
TB67H450FNG是个A4950的相似选择,耐压稍高点50V,不过个人没有在24V下测试过这个IC

看了下RZ7899,耐压28V,这个肯定不能上24V了

网友:
这个芯片烧过比较多,特别是PWM驱动的时候需要注意,频率不能高,高了有很大机率烧坏。

网友:
焊接了10个样板,RZ7899我的莫名烧过4片,调试时,STM32单 片机控制的,好像管脚没有配置好,就直接芯片烧了,上面开了个洞。

网友:
我们有场景,需要马达快速换向的,像7899这样的换向就进保护,还可能烧。基本所有的国产马达驱动芯片都用过或了解过。包括电流的触发是直接切断的还是打嗝式的都有涉及。楼主需要可以私聊推荐给你下

网友A:
我曾经试过pwm过rc滤波驱动rz7899。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如果信号合适可以直接烧毁。测试可反复重现。频率低而且信号边沿干脆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B:
芯片输出连接电机,没加点其它器件?

电机什么参数?大概用在什么产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输出连接电机,没加点其它器件?

电机什么参数?大概用在什么产品上? ...

光耦, C接5V, E接RZ7899, 加了10K下拉, 可能大了点?
RZ7899输出直连电机, 没加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耦, C接5V, E接RZ7899, 加了10K下拉, 可能大了点?
RZ7899输出直连电机, 没加别的 ...

直流有刷电机吧,有没有见过电机接线端子并有小电容的?或者电容串个小电阻再并联电机的接线端子

或者再简单点,找个双向TVS管,并在驱动输出端。 驱动就用TB67H450、A4950吧,要求不高的还可以考虑TB6643KQ,7脚的小插件芯片,和TO-247封装差不多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有刷电机吧,有没有见过电机接线端子并有小电容的?或者电容串个小电阻再并联电机的接线端子

或者再 ...

好啊,下次试试,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试过pwm过rc滤波驱动rz7899。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如果信号合适可以直接烧毁。测试可反复重现。频率低而 ...

看样子是输入端不在确定电平上,就大概率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输入端不在确定电平上,就大概率烧?

我翻了翻之前联系原厂的记录。原厂说这个芯片内部是没有信号整形的。

之前的测试是,输入一端为高,另一端输入2Khz锯齿波,基本必烧。用稳压电源测试的话在第二秒处电源电压开始被拉低,如果电源电压没有过流保护就烧了。

我另一个测试是把GND脚通过一个1欧电阻接地来测量电流。虽然不会再烧,但是能发现一端输入为高,另一端跳变时,芯片内部会出现约2A电流。我估计这个转换一定要快,才能避免热量累积,让芯片烧死。根据手册,这种情况对应芯片输出的电平转换。我忘记当时有没有测一路为低另一路跳变的结果了,估计是不会烧。我猜是没有死区控制的原因导致芯片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翻了翻之前联系原厂的记录。原厂说这个芯片内部是没有信号整形的。

之前的测试是,输入一端为高,另一 ...

zan!
如果就是这个原因, 前面换成高速光耦、ADUM之类磁耦、或者普通光耦加个74LVC2G17之类整形,应该能避免了~

网友(2021-09-08):
rz 7899如果使用场景是14.5V,峰值电流3A,每次驱动时间为100毫秒,不需要PWM调速,这样还会出现各位说的烧坏的情况吗?

目前在找电机驱动芯片,准备用RZ7899,看到各位说容易烧,有点怕怕

网友:
AT8236,没批量过,之前选型找到,看起来不错。

网友:
楼主麻烦看下私信哦,谢谢啦

网友C:
又没有可以48V电池供电(耐压60V估计还有点低,最好能有七八十伏),功率大一点的有刷电机驱动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没有可以48V电池供电(耐压60V估计还有点低,最好能有七八十伏),功率大一点的有刷电机驱动桥? ...

我觉得得用分立器件自己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得用分立器件自己搭了

减小体积啊,另外也省事,48V电流2A或者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小体积啊,另外也省事,48V电流2A或者以上

L6205, L6208, L6225, TMC5160, LMD1820x之类, 自己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L6205, L6208, L6225, TMC5160, LMD1820x之类, 自己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吧

谢谢,这些52V的用在48V耐压还是不够,TMC5160勉强有60V但是是步进电机的,有点大材小用,最好是和RZ7899类似的那种8个脚用于有刷电机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些52V的用在48V耐压还是不够,TMC5160勉强有60V但是是步进电机的,有点大材小用,最好是和RZ7899 ...

关键是 用48V电压, 这个就范围就很小了,估计价格也高。 如果是40V以内,2A~3A的电流,选择就多了。  所以考虑分立器件的方案会更划算,只是电路没那么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