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串锂电池充电电路设计

楼主(2020-08-10):
我现在用4节锂电池串联起来,标准电压为3.7X4=14.8V,容量为1600mAh。有推荐的充电IC吗?以及我的充电电流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
我的输入电压就是16.8V,1.5A

网友A:
SC8813   输入5V都可以。

http://www.southchip.com/

http://www.southchip.com/prod_vi ... 202&Fid=t3:70: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C8813   输入5V都可以。

http://www.southchip.com/

这个IC  ,性价比怎样,目前正急需一款双节5A电流充电芯片,

网友:
充电电流一般最大设定为1C,充电事件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0.5C充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C8813   输入5V都可以。

http://www.southchip.com/

这都是充电宝的方案吧,一般小公司的量厂家都懒得搭理。确定可以方便的采购到么?

网友:
升压充还是降压充

楼主:
按目前趋势应该是降压充的,输入电源24V或者其他

网友:
这种用专用的应该很贵,我们都是用单片机控制充的。主要做好采集和控制好平衡策略。充电升压IC可以用专用的。电池损坏大都是方电不平衡然后充电又没充平衡造成的,恶性循环,很快着火。

网友:
ti的楼主可以看一下

网友:
你输入电压就是截止电压,不考虑平衡问题的话直接串一个电阻就可以开干了:) 不过。。。

网友:
LT3652有点老有点贵,但应该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都是充电宝的方案吧,一般小公司的量厂家都懒得搭理。确定可以方便的采购到么? ...

我记得,立。创。商。城。上。就。有。这。颗。料。

这家还不错,FAE  。反。馈。速。度。挺。快,文。档。也。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IC  ,性价比怎样,目前正急需一款双节5A电流充电芯片,

小米产品上用过的。  价格不错。

网友:
BQ24系列可以选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