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服务器支持一体机吗

楼主(2020-08-10):
入了台二手DCP-7060D打印复印一体机,没有wifi,打算买个打印服务器,或者用路由器刷openwrt,不知道这种打印服务器是否完美支持一体机各种功能?

网友:
查一下打印服务器的支持的打印机型号,选一个支持你打印机的打印服务器就可以了

网友A:
便宜的打印机服务器(指那种超便宜的软硬件封装到一起的)都很垃圾,不要问我为什么,买过好多个,最终的实践经验是Windows才是最好的打印机服务器,服务器端完整安装打印机驱动以后走局域网分享给其他电脑基本上可以获得原打印机完整的功能,打印机服务器除了最最基本的打印功能,其他基本上都废的,而且不一定稳定.

网友:
我也想知道,持币观望中

网友:
openwrt一般支持打印,一体机的扫描不支持

网友:
大机器(A3机),大多自带处理器,用打印服务器带没有问题的,特殊机型HP的桌面机,现在用OPENWRT带问题也不大了。

网友:
或者花两三百买个小主机做打印服务器,还可以兼职做下载机,NAS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看来还是Windows靠谱,就是主机体积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看来还是Windows靠谱,就是主机体积有点大

树莓派这么大的,电视棒尺寸的也都有的

楼主:
翻出一个普联wr702迷你路由器,有usb口。拆开发现居然是没缩水的版本,8MByte flash+64MByte ddr,还有散热片,果断刷openwrt做服务器

网友:
我其中就有这款打印机,确定支持。

网友:
我刷padavan也有打印服务,不过感觉不是很稳定
所以我现在是拿笔记本移动接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打印机服务器(指那种超便宜的软硬件封装到一起的)都很垃圾,不要问我为什么,买过好多个,最终的实践经 ...

最好的打印服务器是windows,基本支持。但是不同的操作系统共享,也是非常的麻烦。

网友:
linux +  cups 才是最好选择

最便宜的就是找个android盒刷Linux.
用树莓派也行。
手机打印很爽。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527742-1-1.html

楼主:
我先试试openwrt,不行再上树莓派。这个路由器待机功耗才0.6W。

网友:
dell 3020M 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