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一个锂电池仿真软件,把锂电池衰减原因说明白,上传软件,使用说明

楼主(2020-08-10):
锂电池为什么会衰减,现在网上能搜索到的帖子基本上都是引用木桶原理来解释,其实对于磷酸铁锂电池,木桶原理影响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是电池自放电、内阻等参数的不一致影响的,当时用普通的被动均衡,循环次数超过500次以后,木桶原理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小,主动均衡能给整个电池组循环寿命带来提高。
我也是为了更好的给公司的销售团队解释为什么,所以就做了这么个漏洞百出的仿真软件,但足以说明很多问题。算是科普类软件,但绝不是科学类软件,仿真结果只能说方向是对的。

希望外行能通过这个软件了解锂电池,内行能给一些意见。
软件做的比较仓促,一个周末做出来的,所以肯定不少bug,欢迎提交问题。

特色:
可以设置均衡种类、参数,目前只有被动均衡和DCDC方式的主动均衡两种,后期会加入更多的均衡方式
可以设置电池每一串的参数
可以设置充放电步骤
可以设置仿真速度
可以记录多次仿真结果,方便查看不同参数仿真结果直观对比

网友A:
用的什么电池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电池模型?

自己建造的简单模型,所以只能是科普,但足以说明容量衰减的大部分原因和趋势。

网友:
留個爪,期待後續的軟件

网友B:
楼主我问下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如果只是简单的小电流待机使用,一个月冲满一次电,这样寿命大概有多少?
意思就是锂电池的寿命除了循环次数外,还有没有时间方面的寿命,有没有说过了6年就一定会坏这种概念?单体电池10年寿命能不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问下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如果只是简单的小电流待机使用,一个月冲满一次电,这样寿命大概有多 ...

如果你是单串使用,可以用三元锂电池,也可以用铁锂电池。如果你是多串使用,由于你循环次数不多,建议用三元锂。铁锂电池一致性差,多串的时候容量衰减快,不好管理。三元锂一致性好很多,但是循环次数比铁锂差远了。

你说的电池随着时间衰减,这个确实有,但你这种应用,寿命6年以上完全没问题。如果是单串使用的话,正规厂家的电池达到十年也能保持60%以上的健康状况也是很容易的。

我们做的储能电池,一年250次左右充放电,要给客户保证7年质保寿命,10年使用寿命。

网友C:
楼主应该是电池届的大牛了,了解各种电芯特性后才能搞出方向正确的方针软件。
请教下楼主,不同种类的铁锂电池开路电压和SOC曲线区别大吗?我知道三元和铁锂区别挺大,铁锂有很平坦的平台电压,最近做SOC估算算法,搞得跟头大的
现在的方法是用多串电芯的开路电压查表得知初始SOC,然后用安时积分法计算充放电过程中的SOC,请教楼主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然后就是开路电压法确定SOC是不是应该以最小电压的电芯开查表,我现在用的总电压,怕是以后电芯不均衡以后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是电池届的大牛了,了解各种电芯特性后才能搞出方向正确的方针软件。
请教下楼主,不同种类的铁锂 ...

铁锂电池的平台期太长,开路电压和SOC曲线在工程上很难对应上的。对于铁锂电池SOC学术上方法特别多,各种模型算法都用上,但是工程上几乎只有电流对时间的积分才是最可靠的,通过提高电流采集精度,通过充放电末端电压校准,可以把SOC精度控制在5%以内问题不大的。
但是多串铁锂电池如果应用在充放电次数比较多的情况,面临最大的挑战是电池不均衡的问题,从这个仿真软件可以看到,均衡不做好,到后期每个电芯都是“充新”,但是整个电池组已经完全报废了。

网友:
好东西,做个记号,应该打赏楼主

网友:
科普非常好。
谢谢楼主。

网友D:
希望楼主完善下,加安时数与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楼主完善下,加安时数与串数

其实已经意义不是太大了,现在这个里面本来是有这个功能,感觉鸡肋了

网友E:
电池种类繁多,这个都能适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种类繁多,这个都能适用吗?

这个目前考虑的只有铁锂电池,但其实大同小异,只是参数设置上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铁锂电池的平台期太长,开路电压和SOC曲线在工程上很难对应上的。对于铁锂电池SOC学术上方法特别多,各种 ...

是的,现在用的开路电压法是BMS板初始化时候需要的,初始化之后就以此为基础积分运算了,问题就是这个基础,我觉得应该按照电压最低的电芯来计算整组电池的SOC,但是我看到很多人使用整组电池的总电压来做的,所以请教下,那种更加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现在用的开路电压法是BMS板初始化时候需要的,初始化之后就以此为基础积分运算了,问题就是这个基 ...

要用最低串电压,请用上面软件设置每串起始SOC和SOH,然后再看软件自动计算出来的电池组SOC和SOH,就比较容易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