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EMC的大佬, 帮看看这个标准是不是太严苛了?

楼主(2020-08-10):
听说这个是广州某立空调的内部标准, 用于电梯空调?
我没有负责过EMC部分, 不是很懂行情.

输入端             宽度         最高幅度        重复频率        持续时间
N => PE        1us         1700V        30Hz                30分钟
L => PE         1us                     1700V        30Hz                30分钟
L =>   N                1us                1700V        30Hz                30分钟
N => PE        1us                2000V        30Hz                30分钟
L => PE                1us                2000V        30Hz                30分钟
L =>   N                1us                2000V        30Hz                30分钟
N => PE        1us                1700V        100Hz                30分钟
L =>  PE        1us                1700V        100Hz                30分钟
L =>   N                1us                1700V        100Hz                30分钟
N =>  PE        1us                2000V        100Hz                30分钟
L =>  PE        1us                2000V        100Hz                30分钟
L =>   N                1us                2000V        100Hz                30分钟

注:  2000V模式下,允许看门狗复位

网友A:
EFT 3级 不算太严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EFT 3级 不算太严苛

确实 我板子都没有改动, 加一个磁环就通过了,

网友:
那不错的,一般医疗器械,工业控制的产品都是做等级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