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驱动不可调,会至少导通1/2。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看

楼主(2020-08-10):
电路如图所示

现象:
单片机输出0%占空比时,无输出电流
单片机输出0.3%占空比以上时,输出1/2电流。

最终需要按PWM占空比输出,光耦试过MOC3061,含过零或不含过零的版本都试过了。现象相同。

芯片资料:

MOS管资料

网友A:
曾经用的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B:
以前有个经典的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调光调速的不是这样做的。首先单片机获取过零点的时刻,然后延时时间T打开可控硅。T等于0就是全通,最大功率,T越大,一个周期内可控硅导通的时间短。没见过你这样直接pwm控制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说的思路

网友:
可控硅一旦导通了,只有在电压过零的时候才可以截止。所以控制可控硅需要在1/2周期内进行,以1/2周期为100%,从过零开始计时,设定导通角,过零同时为100%导通,到再次过零前为0%,不知道我表述的你能理解不。

网友:
只能通过 过零后延迟导通来调,直接PWM功率不稳定不可控的。

网友:
可控硅使用  过零这个不能忽略    延迟触发系数需要摸索经验

网友:
要在工频周期或者半周期内做PWM

网友:
调导通角光耦不能用过零导通的;

貌似楼主是当MOS管子 直流PWM 思路去做了

网友C:
可控硅导通后还有一个截止条件,我遇到过,单向可控硅导通后,在A,K极的电压相等时也会截止,直流输入用单向可控硅做门控,输出接电容,可控硅导通,电容充满电后单向可控硅居然不通了

网友:
可控硅过零自关断,开通了你再怎么拉低也不会关断的

网友:
有些单片机(STM32/STM8)的定时器有一个叫 单脉冲输出 的功能可以了解一下,控制可控硅很好用

楼主:
电路设计了过零检测。。单片机能每秒收到100个中断。
收到中断后PWM计数器清零,,比如设定值3,则在过零开始后输出3/1000宽度的高电平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个经典的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调光调速的不是这样做的。首先单片机获取过零点的时刻,然后延时时间T打开 ...

意思是我控制反了,也就是过零后导通最后的一段。而不是过零后马上导通(这样会导通直到下一次过零)。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设计了过零检测。。单片机能每秒收到100个中断。
收到中断后PWM计数器清零,,比如设定值3,则在过零 ...

你这过零检测电问题不小,更重要的是,你居然还并电容……这样一来,你检测到的“0”可能就是实际的“1”,然后驱动脉冲的时间自然就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过零检测电问题不小,更重要的是,你居然还并电容……这样一来,你检测到的“0”可能就是实际的“1” ...

请教一下,除了电容,还有多大问题呢?

网友A:
emm……除了上述的过零检测移相问题,你的电路,貌似检测的以负半周为准的,这样对么?
先用示波器测一下实际的波形吧——市电和检测到的脉冲,记得用电压互感器哦,不可以一路测市电,一路测3.3V的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除了上述的过零检测移相问题,你的电路,貌似检测的以负半周为准的,这样对么?
先用示波器测一下实 ...

谢谢,单片机确实能收到100/秒的脉冲,以为没问题了。下午示波器测量下

网友:
你的可控硅驱动电路原理上没有问题。主要是过零检测和触发时间的控制,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单片机确实能收到100/秒的脉冲,以为没问题了。下午示波器测量下

emm……你的驱动貌似发现了个错误,D3是不是反了……
你看下MOC3601手册的第4页,先按照典型的电路来接,然后在基础上改良。

楼主:
如果要按比例输出,是不是需要如图所示,在T1的位置开始输出,输出到下一个T0截止。相当于之前取反输出。

网友A:
先确认过零检测和驱动脉冲的时序。
驱动电路D3反一下,然后先把R15、R22、C17、C19这几个件先拆了,按照典型的驱动电路测试,正常了之后,再加上这些器件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过零检测和驱动脉冲的时序。
驱动电路D3反一下,然后先把R15、R22、C17、C19这几个件先拆了,按照典 ...

好的,谢谢!

网友D:
你现在PWM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PWM的频率是多少?

定时器是  10us     1000个计数对应 10ms。一个半波的宽度

网友:
你的驱动光耦是什么型号的 有的型号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我控制反了,也就是过零后导通最后的一段。而不是过零后马上导通(这样会导通直到下一次过零)。这 ...

理解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时器是  10us     1000个计数对应 10ms。一个半波的宽度

可控硅一旦导通了,只有在电压过零的时候才可以截止。所以控制可控硅需要在1/2周期内进行,以1/2周期为100%,从过零开始计时,设定导通角,过零同时为100%导通,到再次过零前为0%,不知道我表述的你能理解不。
引用楼上的关于可控硅的控制条件,然后你的驱动脉冲是10mS……这是有问题的,触发角,触发脉冲,把这个先定下来。可控硅可靠触发的话,几十u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一旦导通了,只有在电压过零的时候才可以截止。所以控制可控硅需要在1/2周期内进行,以1/2周期为10 ...

可控硅是电流为零的时候才会断开,不是一定是电压为零的时候。
lz的触发脉冲为10mS,无论他在哪个时刻触发都是会在一个正弦波周期的20mS内有10ms是连续导通的,所以lz说至少导通1/2。
解决办法:
1,首先降低触发脉冲的宽度,约50uS差不多了。
2,检测正弦波相位,根据输出要求在下一个零点前往前推算触发时刻。

楼主:
第一步,过零检测不正常

按楼上,把电容取消了。LIN与HG是连通的,是高压地。

通道一:过零输出,通道二:交流电

这个波形很奇怪,但单片机能收到1秒100次过零触发,且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过零检测电问题不小,更重要的是,你居然还并电容……这样一来,你检测到的“0”可能就是实际的“1” ...

有推荐的过零检测电路或芯片吗

网友E:
PWM按1HZ就行了,就不用考虑过零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过零检测电路或芯片吗

这样子……晚上吧,我给你发电路,过零以及驱动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WM按1HZ就行了,就不用考虑过零点

只是为了控制开关,你这样做没问题,并且驱动的脉冲时间要够长。如果要控制电压,必须要有过零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步,过零检测不正常

过零的输出确实好奇怪,你为啥要加一个比较器?直接用电阻限流,然后驱动光耦的输入不香?
哦,担心光耦导通的时间差么?简单呀,示波器看一下波,然后计算出来差值,软件上大致补偿一下就妥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晚上吧,我给你发电路,过零以及驱动电路。

谢谢,要比例调节功率,还是必须得过零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要比例调节功率,还是必须得过零检测。。

你跳过比较器,然后直接用光耦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只是为了控制开关,你这样做没问题,并且驱动的脉冲时间要够长。如果要控制电压,必须要有过零检测。 ...

我的加热系统PID就是PWM控制的,1HZ频率,点空比1-100%,刚好对应50HZ电网频率,误差刚好1%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的加热系统PID就是PWM控制的,1HZ频率,点空比1-100%,刚好对应50HZ电网频率,误差刚好1% ...

你这波操作好神奇……怎么保证脉冲触发的时间是对的?

网友:
为啥要加个运放呢?直接光耦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用的过零检测电路

R7,R8,R9是154,150K欧姆吗?  最大2.5mA

如果修改为220V,R7应该改为100K的样子,约2.2mA,对吗

不知道光耦实际导通电流多少,零点滞后时间应该比较稳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曾经用的过零检测电路

高速光耦都整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7,R8,R9是154,150K欧姆吗?  最大2.5mA

如果修改为220V,R7应该改为100K的样子,约2.2mA,对吗

可以用的电流大一些,只是电阻的功耗会大。这个实际上是2个300K/3W金膜电阻并联。
另外,我这个每路的电压实际是220V,因为回路是星型接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高速光耦都整上了

刚毕业时搞的这个,这个电路也是一个老工程师搞出来的,后来换工作了,就没再做类似的,所以对于用什么光耦,没有深入研究。
现在想想,用高速光耦还是有优势的,减小光耦传输的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毕业时搞的这个,这个电路也是一个老工程师搞出来的,后来换工作了,就没再做类似的,所以对于用什么光 ...

我先按这个电路弄。有结果,我给您反馈。

网友:
过零后周期内调导通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波操作好神奇……怎么保证脉冲触发的时间是对的?

50HZ整流后就是100HZ脉动,即1秒变化100次
我的1HZ PWM,控制占空比是0-100%,,即0-1S,误差20mS,即一个变化,PID控制加热系统很稳,精度+-1度,1-3KW的加热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导通后还有一个截止条件,我遇到过,单向可控硅导通后,在A,K极的电压相等时也会截止,直流输入用单 ...

这就是晶闸管的“维持电流”。我用2800V/1600A的晶闸管,控制一个100W白炽灯,每秒100次的触发脉冲(每个宽度50us)只要一消失,灯立刻就灭,所以灯丝就是个小红点。换成2kW的电炉子,立刻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