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16位双通道的ADC

楼主(2020-08-11):
有没有好用一点的16位ADC呀? ADS1115吗?  用STM32内部的12位感觉波动很大,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便宜的话,TM7705

楼主:
TM7705和AD7705两个通道同时用的话 会互相干扰,你遇到过吗?  通道一接的0V 但是会有数值。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 而且通道2有时候会出通道1的数值

网友:
ads1115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 而且通道2有时候会出通道1的数值

通道切换之后的第一次转换值要丢弃不用

网友:
台湾产,合泰的HT3116,2块钱,双通道24位ADC实际可用16位左右

网友:
之前用过microchip的mcp3421,感觉还行,用来代替ADS1110的

网友:
 【推荐一个16位双通道的ADC】标题不合格。标题不合格,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