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小的dc-dc芯片能输出说明书中提到的电流吗?

楼主(2020-08-11):
比如我的电源要求是12v输入  5v输出 ,
如果我的负载是2.5a,用SY8303 这个小芯片可靠吗?
SY8303说明书提到能输出3a,,这么小的玩意   能行吗???我同事说 不要看手册,,
这么小的芯片能输出1a就不错了,,吓的我直接不敢用。。

网友A:
你同事实测过没?手册里都会写明3A负载的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同事实测过没?手册里都会写明3A负载的条件的

我找了 没有找到在3A下的这个条件

网友:
2.5a是不是持续的?我实测过类似封装的1.6A长时间持续带载,温升30多度,还行的,最后发现最热的其实是电感。
现在的芯片效率都挺高的,楼主可以根据效率曲线预估下发热,然后初步计算下,主要是温升,温升如果没问题那么我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这类东西除了承受电流,还要看耗散功率和热阻吧!  同一芯片不同封装实际达到的效果也不同.

网友B:
温升很不太乐观啊,按照曲线中接近93%的效率算,有12w的功耗呢,这么小面积可定扛不住啊

网友:
放心的用,按照芯片layout做就没问题。厂家的测试板我用负载机测试过,标称的电流肯定能达到。而且这个还不是最大电流,芯片设计时最大电流一定至少会预留20%以上的。
你可以看看最大保护电流一定更大。

网友C:
感觉应该没问题吧 现在都是这么小封装的很多的  应该是芯片本身内部MOSFET  内阻低
你实际测试下吧

网友:
应该有条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找了 没有找到在3A下的这个条件

人家不都画了图了么,效率啥的都标出来了。第4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不都画了图了么,效率啥的都标出来了。第4页

谢谢,,,看到了

网友:
为什么这家官网上都看不到这些常见的型号的信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升很不太乐观啊,按照曲线中接近93%的效率算,有12w的功耗呢,这么小面积可定扛不住啊 ...

这个12w你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没问题吧 现在都是这么小封装的很多的  应该是芯片本身内部MOSFET  内阻低
你实际测试下吧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12w你怎么算出来的

大概是少写了个小数点吧,1.2W差不多。
输出5V 3A,即15W。效率93%,算出输入功率15 / 0.93 = 16.13W。DC/DC耗散16.13 - 15 = 1.13W,写1.2W没毛病,所以要大面积铺铜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12w你怎么算出来的

抱歉少写了个小数点,楼上算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少写了个小数点吧,1.2W差不多。
输出5V 3A,即15W。效率93%,算出输入功率15 / 0.93 = 16.13W。DC ...

93%应该是整体效率吧,并不只是开关管的损耗,应该还要加上电感的。

网友:
楼主这问题问的,封装的耗散功率,效率,mos内阻,ccm与dcm切换电流阀值等等等等等等,都要看,难道,你们选型就看第一行的电流值吗?天呐

网友:
开关DCDC 没问题的

网友:
12转9v给无线充电模块用,结果模块被干扰不停重启,对带载能力表示怀疑。输出电压波动很大,楼主记得做大负载测试

网友:
公司以前用mps的dc-dc,也是这种封装,引入时候都做了包括高低带载和温升测试在内的很多项测试,能达到手册给出的指标的,就是要铺铜散热。后来部分产品降成本改用矽力杰,直接上产品做高低温测试,倒也没问题。据fae说后者是前者里面出来的一批人创立的。

网友E:
搭车问下,这种波形是电感不匹配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搭车问下,这种波形是电感不匹配吗?

没毛病,轻载是这样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毛病,轻载是这样的波形

谢谢,
现在是输出有些噪声,接近1v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2022-10-07):
还有个型号SY8303A,不晓得改进了什么?

网友:
同步整流Buck,看内置上下功率管的Rds on, Ilimit,放心大胆用去吧~

网友:
用就完了

网友:
主要看你电路的散热,考虑温度。热能出去,3A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挺好的,我也用了不少

网友:
要相信大个儿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