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解码 PCM5121 PCM5122技术交流请教

楼主(2020-08-11):
现在想用高通QCC3031蓝牙5.0 数字音频输出,外加PCM5121/5122解码后接到模拟功放输入,模拟功放是家里现成的。
看中PCM5121/5122 主要是看中它有IIC口可以进行音频播放的一些控制,网上找到规格书查了一下它的应用资料,发现资料很少。论坛里面有没有用过这个芯片的,希望能交流一下。

网友A:
记得pcm5xxx内部是电荷泵实现负压的 音质可能一般?

我的话就考虑直接用蓝牙spdi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pcm5xxx内部是电荷泵实现负压的 音质可能一般?

我的话就考虑直接用蓝牙spdif了 ...

Spdif 的解码电路是不是复杂些,有没有性价比高的芯片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Spdif 的解码电路是不是复杂些,有没有性价比高的芯片推荐。

我肯定去买成品DAC

网友B:
用WM8524这种简单的DAC不好吗?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的D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M8524这种简单的DAC不好吗?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的DAC?

感谢推荐,看了下资料 确实PCM5122比较复杂 估计这片子TI的 要大客户才有得支持。小玩一下好像玩不起来。 WM8524我看一下。

网友:
Cirrus logic和AKM这些DAC就不香了么?资料大部分都是公开的

网友:
看流行的开发板用什么dac就照抄是最省事的

网友(2020-09-20):
5.1声道的话,如果只用4个声道输出,怎么将中置声道分配到左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