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单片机受到干扰后短路,百思不骑姐。。

楼主(2020-08-11):
飞思卡尔在14年大力推广他们的Kintes系列单片机,我记得坛里还搞过活动,其中KE系列号称高抗干扰能力、5V供电,由于当时有个预演项目要用,就申请了KE02Z64,KE04Z8等好几种不同规格的片子,接下来的主角就是KE02Z64。

由于项目搁置这些样片一直在吃灰,直到去年在工作时需要用到一个简易测试工具,开始用PLC做,但测试时有些参数需要变动,每变一次就要写一次程序,加HMI又要申请采购,结构方面也不好固定,于是用KE02Z64设计了一块板子,一块12864的LCD、4个按键、一个继电器输出口,负载是接触器,电源是某宝买的220V转12V的模块,12V用来驱动继电器,12V转5V驱动单片机,5V转3.3V驱动LCD

画板子,焊器件,调程序,功能实现的差不多了,突然鬼使神差的想试下可靠性,飞思卡尔不是号称高可靠吗,那就先试下静电吧,装好外壳,用打火机的小玩意对着外壳底下的金属底板来了一下,LCD花屏了,复位再来一次,屏直接灭了。。复位也没反应,看到电源模块的LED也灭了,暗叫不好,一测试单片机短路了。。

焊了3块板子,第一块板子就这么报销了。。心有不甘,但第二天就要用,也再没测试

第二天测试,接触器只动作了3次就不动作了,拿回来检测还是单片机短路。算了,还是乖乖的用PLC吧

时隔1年,心血来潮,又拿出仅剩的一块板子,看着板子有多余的空位,割铜皮加磁珠、挂绿油加电容,电解、瓷片电容加了有10多个,220V电源端加安规电容,心想这下差不多了吧,带载测试单片机是好了,LCD偶尔花屏,于是在LCD的复位脚加电容,电源再加电容。。。测试了一下效果很好了

突然记得有位坛友说过他测试的时候用接触器当负载,连接触器的线在板子上缠几圈测试,我也如法炮制,结果只一下屏就灭了,不用说还是短路。。。

就测试结果而言,无论是花屏、复位、跑飞、死机都正常,但仅靠干扰就把单片机搞短路我是想不明白

至此三块板子全坏了,PCB和样片都还有2片,悲催的是前段时间换电脑时整理资料把代码弄没了

电工只是爱好,目前主业是机械设计方面的工作。。只是在这吐槽下,也不想分析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的电路设计和PCB布局问题,其中PCB布局影响最大。5 - 6年前  用过飞思卡尔。也是 KE02 样板测试没问题。当时静电直接打芯片8KV  几次才打坏。 最后由于其他原因和飞思卡尔 没有标准固件库 最后就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的电路设计和PCB布局问题,其中PCB布局影响最大。5 - 6年前  用过飞思卡尔。也是 KE02 样板测 ...

看文档ESD大于6kV,我都没敢直接打,是隔着外壳打在铁板上耦合进去的,可能是布线的原因吧

网友:
你这是高压传到电源里面了,芯片损坏了。这中情况还没有遇到过,我用过8位的AC16发现过短路的情况,焊接后,出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文档ESD大于6kV,我都没敢直接打,是隔着外壳打在铁板上耦合进去的,可能是布线的原因吧 ...

打火机的点火器有15kv

网友:
我已经大量使用MKE02Z64VLC4。 未见异常。至少上万片了。

网友:
用熟了之后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