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问题 用定时器1s的中断,然后在while中有个delay()1500ms的程序,这样是不是程序会一直卡在delay()这里?

楼主(2020-08-11):
想问一个问题  用定时器1s的更新中断,然后在主函数while中有个delay()1.5的延时程序,这样是不是程序会一直卡在delay()这里?不会运行while中别的函数啦

楼主:
有没有人帮我回答一下呀

网友A:
delay()函数里面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中断服务程序会停止主程序的运行,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以后会返回主程序继续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服务程序会停止主程序的运行,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以后会返回主程序继续运行。 ...

void main()
{
    u8 t1=0,t2=0,t3=0;

    led1=0;
    delay_ms(1000);                //  进入 0.5s的定时中断,出来后会怎么执行呀?,delay()是for循环,
   t1+=1;

    led0=1;
   delay_ms(1000);
   t2+=1;

   led2=0;
  delay_ms(1000);
  t3+=1;
}

网友:
引用 楼主:
void main()
{
    u8 t1=0,t2=0,t3=0;

如果Led是指示灯的话  在外面看指示灯是没有变化的  Debug的时候 t1 t2 t3 会自加

网友:
延时到达后跳出来执行下一条语句。延时不到卡在延时函数里,只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函数里面是怎么实现的?

for 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函数里面是怎么实现的?

void delay_us(u32 uS){ //uS微秒级延时程序(参考值即是延时数,72MHz时最大值233015)
        SysTick->LOAD=AHB_INPUT*uS;      //重装计数初值(当主频是72MHz,72次为1微秒)
        SysTick->VAL=0x00;        //清空定时器的计数器
        SysTick->CTRL=0x00000005;//时钟源HCLK,打开定时器
        while(!(SysTick->CTRL&0x00010000)); //等待计数到0
        SysTick->CTRL=0x00000004;//关闭定时器
}
这是delay的  不是for循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delay_us(u32 uS){ //uS微秒级延时程序(参考值即是延时数,72MHz时最大值233015)
        SysTick->LOAD ...

delay里面的这个while跟用for循环实现的执行逻辑差不多,都是阻塞执行的,如果中间有中断进来会进入中断服务流程,中断执行完了,会回来继续
等到delay结束了,就继续往下执行main里面的while(1)

网友:
自己仿真一下啥都懂,加深理解

网友C:
delay会被定时中断打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里面的这个while跟用for循环实现的执行逻辑差不多,都是阻塞执行的,如果中间有中断进来会进入中断 ...

那中断完了以后再进入这个for或while的 里面会重新减还是继续上一次的数值往下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中断完了以后再进入这个for或while的 里面会重新减还是继续上一次的数值往下减 ...

进入中断服务流程之前,会有现场保护,中断服务流程结束后,会有现场恢复
所以是继续中断之前的状态继续执行

建议看一下微机原理之类的基础书籍吧,都有详细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lay会被定时中断打断的

打断以后再回到delay里面,delay里面 i 的值会被清零吗?

网友D:
你delyms不会是调用delyus,然后1S定时中断也是用systick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void main()
{
    u8 t1=0,t2=0,t3=0;

你的程序跑完这个main之后就失控了.跑飞掉了.加一个while(1).让main里的程序一直循环跑才对吧.

另外做这种程序,你可以把定时器做成1ms中断一次,在中断里放个变量++. 也就是说这个变量每1ms自增1.
然后在main里判断这个变量, ==1时亮灯,==101时灭灯并清0变量,这样你的灯就每100ms一亮一灭了.至于要延时1000还是1500都以此方法同理.

网友:
不建议用for循环来延时,建议采用非阻塞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断以后再回到delay里面,delay里面 i 的值会被清零吗?

撇开你while大循环本身的问题或者定时中断不合理的问题,只要while(1)正常循环,定时中断出来后,while里面状态不变继续执行打断后的步骤,除非你在中断里动了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delyms不会是调用delyus,然后1S定时中断也是用systick吧?

是这样调用的, 不应该这样调用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delyms不会是调用delyus,然后1S定时中断也是用systick吧?

你想多了,问这么简单问题的人,会知道什么是systick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调用的, 不应该这样调用对吧

systick只是一个定时器,不能同时交两个女朋友。一个女朋友给你约时间,等到时间了你的时间过去。另一个女朋友,也约你时间,你也得过去。而且你还用在一个群里个两个女朋友聊天!牛逼了!解决方法:1s中断用systick,dely用Timer1或其他的定时器。或者systick你用一个long int变量值自加,其他的延时函数(包括秒延迟)不要对systick的计时器值初始化,只读取自加变量的值来判断是否达到要的延迟时间即可。这样还可以做成非阻塞的延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想多了,问这么简单问题的人,会知道什么是systick吗?

哎,谁都是从这样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