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定时器中断,出来再进主函数会发生什么?

楼主(2020-08-11):
void main()
{
    u8 t1=0,t2=0,t3=0;

    led1=0;
    delay_ms(1000);                //  进入 0.5s的定时中断,出来后会怎么执行呀?,delay()是for循环, 那么再进入的话会发生什么?  for循环中 i  的值会被清0吗
   t1+=1;

    led0=1;
   delay_ms(1000);
   t2+=1;

   led2=0;
  delay_ms(1000);
  t3+=1;
}

网友A:
for循环中 i  的值会被清0,继续执行delay_ms(1000);  你的那个0.5s肯定就会不准确了

网友:
在delay中进入中断,再出来时,会继续执行,for循环中的i不会被清0

网友:
了解一下 进入中断前mcu需要做什么操作,中断返回后mcu又做了什么,问题的答案就很明了了

下面内容源自网络

1.根据响应的中断源的中断优先级, 使相应的优先级状态触发器置1;

2.把当前程序计数器PC的内容压入堆栈,保护断点,寻找中断源;

3.执行硬件中断服务子程序调用;

4.清除相应的中断请求标志位(串行口中断请求标志RI和TI除外);

5.把被响应的中断源所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中断矢量)送入PC, 从而转入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6.中断返回,程序返回断点处继续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循环中 i  的值会被清0,继续执行delay_ms(1000);  你的那个0.5s肯定就会不准确了 ...

楼下说不会被清0,正确的是哪个?

网友:
中断前,你运行环境是怎样,中断返回后,则继续按中断前的状态执行下去。

网友:
当然不会清0. 如果被清0, 说明数组,指针越界了, 离死机也不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下说不会被清0,正确的是哪个?

不会清零,我少打了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