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种水质监测传感器的原理

楼主(2020-08-11):
项目需要,才了解到这么一个领域,水质监测的各种传感器,PH值,余氯,溶解氧、溶解臭氧等等,这些传感器的原理是什么,接口信号是什么,其驱动电路这么贵,有什么高级技术?另外这是属于什么行业,有教材有书可以参考吗?

网友:
这东西电路不非常复杂,但是传感器很贵。
做过测量含氧量的仪器。国产传感器在不同含氧量的溶液中输出电压不同(类似原电池),传感器寿命有限。不过进口的传感器用的原理不同,采用荧光法的。性能好,价格也贵。
忘了说一点 ,仪器校准很烦人。

网友:
记得苏州园区一个客户介绍说,多看看龙头企业,哈希(丹纳赫集团一级子公司,汗,又是Danaher)https://www.hach.com.cn/

网友:
一般做在线监测应该是光学或者电化学比较多。光学的,比如测量浊度,用透光率。电化学,像PH,电导之类的,很多是表面有涂层,所以寿命有限,需要定期更换。
纯外行,只有用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