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stm32死机了,用外部复位无法复位?

楼主(2020-08-11):
在做产品时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mcu死机了,用外部复位无法复位,只能掉电复位。不知道咋回事,有没有大神讲讲

网友:
图呢,楼下来给猜一猜原因

网友:
 【关于stm32复位的疑问】标题不合格。标题不合格,这次我帮你修改了。你是VIP++,不用警告。

    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复位脚配置成普通的IO口?没有加上下拉电阻和电容?

网友:
是不是进去bootloader模式了

网友:
哪一颗IC?F103有人碰到过,必须掉电才行

网友:
关注下,F0系列遇到过

网友A:
汽车级mcu都遇到过这种事  上电时序没满足  导致mcu进入未定义状态

网友B:
F030系列经常预计这个问题,只要打静电就会出现,一直没有找到处理方法

网友C:
看看电源部分是否有大电容,一般是上下电抖动导致复位异常。st有文档说明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030系列经常预计这个问题,只要打静电就会出现,一直没有找到处理方法

我也是静电实验遇到过的,有的时候能复位,有的不能

网友:
好可怕。复位不了,那IO的状态变成什么样。
我正在用STM32F0 做一键开关机的,如果CPU死了,关不了机,只能开盖拔电池吗。

网友:
这个只能改硬件了。遇到过。很糟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源部分是否有大电容,一般是上下电抖动导致复位异常。st有文档说明这个问题的 ...

哪份文档有关于这方面的说明?谢谢!

网友:
如果是静电打死,倒是有可能

网友:
死机时芯片发烫的话。就是可控硅效应。

网友:
遇到过,也是打静电

网友D:
附件为官方设计指南,对于静电触发的有参考价值

网友:
我买的两个最小板也是这样,STM32F103C8T6.我自己画的F407的板就不会

网友(2020-09-10):
引用 网友D:
附件为官方设计指南,对于静电触发的有参考价值

网友(2023-05-26):
死机看门狗无法复位遇到过,I/0输出错乱,烧外围驱动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级mcu都遇到过这种事  上电时序没满足  导致mcu进入未定义状态

这就是答案

网友(2024-03-19):
APM32F103也遇到过,HK32F103也遇到过,还没解决
我的板子不断电,一直在工作的,也遇到,和上电看起来没关系,是使用一段时间出现的,手动复位无作用,IWDG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