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批处理命令修改文本内容?

楼主(2020-08-11):
有一个文件config.ini
内容有:
Cfg_DetectorImp=E4S
Cfg_ConnImp=ConnUSBfifo
  Cfg_SN=PX4200008
Cfg_ProtocolEdition=5
[Connection]
  Cfg_USBConnStr=45GVD8M
我想改成
Cfg_DetectorImp=E4S
Cfg_ConnImp=ConnUSBfifo
  Cfg_SN=
Cfg_ProtocolEdition=5
[Connection]
  Cfg_USBConnStr=
如何做到?

网友A:
一看到文本替换我马上就想到linux下的sed,不知道win下有没有类似的工具。

网友:
如果其它内容是固定的可以直接定向打印(显示)的方法;
如果只改其中的几条就要查找替换了,记忆中是有的,只是多数人不常用,找到可能也要测试;
还可以找命令行的编辑工具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到文本替换我马上就想到linux下的sed,不知道win下有没有类似的工具。

mingw, cygwin, gnuwin32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STM32/8
目标分论坛:电脑综合

网友:
正则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