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ketchUp可以为KICAD设计3D模型。

楼主(2020-08-11):
初次接触KICAD,完全门外汉,不太会用。在练习过程中发现很多元件找不到3D模型。因为以前学过SketchUp,尝试做了一下,竟然可以。不知道是否大家已经用过,见笑。

SketchUp中绘制6E2

SketchUp中绘制小九座

KICAD中PCB预览

网友A:
我以前用它简单的为自己的房子建立一个模型。用能用的最新版吗?分享一下吗?

网友:
在你这个Sketchup软件里渲染的还挺好看的。进了Kicad感觉不行了哈哈。没用过,帮顶

网友B:
感觉用Sketchup画的图都方方正正的
你这个是不是也是保存为某种3d的格式,然后在kicad里面导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它简单的为自己的房子建立一个模型。用能用的最新版吗?分享一下吗? ...

这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3MXDeXGPfNCUrZUFO3VRw
提取码:0h7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用Sketchup画的图都方方正正的
你这个是不是也是保存为某种3d的格式,然后在kicad里面导入的 ...

在SketchUp里面导出为wrl格式文件,然后在KICAD就设置3D时找到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用Sketchup画的图都方方正正的
你这个是不是也是保存为某种3d的格式,然后在kicad里面导入的 ...

它的曲线实际上都是多边形,不过这个多边形的段数可以设置,画的时候右下角可以输入,弄细了效果就很好,但太细影响性能

楼主:
今天周末,花了一天时间用SketchUp做了300B的模型和结构分解,算是学习一下电子管结构。做的不好,各位见笑。

楼主:
又做了5U4G、6H8C的结构,大家见笑。
300B与5U4G

300B与5U4GC、6H8C拆解

6H8C灯丝、阴极、栅极和屏极

网友:
太厉害了,一直以为草图大师不能导出step  原来是可以导出wrl,只是画图没solidworks顺手,太方方正正了点

网友C:
楼主专门玩电子管的啊?
里面这丝画的可麻烦了

网友D:
请问sketchup可以用实际尺寸画吗, 我画一个形状, 我点击尺寸, 它只能改标注, 不能变实际的大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专门玩电子管的啊?
里面这丝画的可麻烦了

最近再玩电子管功放,其实我完全业余的。碰巧学习过SketchUp,所以就画着玩,顺便学习电子管结构。
栅极的丝很好画,画出一条,然后复制即可,一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sketchup可以用实际尺寸画吗, 我画一个形状, 我点击尺寸, 它只能改标注, 不能变实际的大小呢 ...

用实际尺寸放大10倍。这样另存为wrl的文件,在KICAD里面就正好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sketchup可以用实际尺寸画吗, 我画一个形状, 我点击尺寸, 它只能改标注, 不能变实际的大小呢 ...

画的时候,点第一下开始,再点结束嘛,不要点第二下,点第一下之后,可以直接在键盘输入数字,会出现在右下角,回车就是你输入的尺寸了,对精度有要求的话可以在设置里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的时候,点第一下开始,再点结束嘛,不要点第二下,点第一下之后,可以直接在键盘输入数字,会出现在右 ...

讲解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