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阻如何固定?

楼主(2020-08-12):
如图,此种功率电阻一般怎么固定,也没有固定座之类的东西,还是需要直接焊接电路板然后拧螺丝固定?

网友:
这两边都给你留孔位了,这不是明显就是给你固定用的?

网友:
上螺丝呀。。。。

网友:
这么大个玩意你放电路板上?

网友:
后面孔就是给你固定在散热片上面的, 这么大功率, 这点个头不装散热片压不住的

网友:
这么大功率的电阻,直接固定在PCB上的很少。

网友:
都是放在散热片上的,功率不是很大的话可以装在机箱上

网友:
所谓50W,是指散热无限好的理论情况下. 故必须牢靠接在金属散热片上, 热量可以迅速散开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STM32/8
目标分论坛:电子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