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C#做上位机编程,大家帮忙推荐入门书籍

楼主(2020-08-12):
小白一枚,现在有台电源设备,带通讯,想做个上位机,来控制他的信号输出,想学习C#做上位机编程,大家帮忙推荐入门书籍,需要包含单片机和上位机的通信方法

网友:
C#  高级编程

网友A:
当初学的时候,买的C#入门到精通。
然后网上学的视频。
但是现在发现:自己学的不精。
而且不方便跨平台,现在想重新学习QT又有点晚了。
楼上的书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初学的时候,买的C#入门到精通。
然后网上学的视频。
但是现在发现:自己学的不精。

你这是上了微软 C#的贼船, 现在想下船晚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下python?好像这个现在发展速度更快些

我也是只掌握了点C#,最近刚接触了些WPF
个人做的东西很多都是比较偏门的应用,感觉C#挺便利挺快速,当然也有很多局限的地方。
所以现在慢慢觉得它确实也只是工具,背后的框架、原理、逻辑、算法才是核心,用其它语言或者更快更好,但现在不care了,老了学不来

网友B:
c#入门极其简单,但是上了贼船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

网友:
杜洋的教程哔哩上搜下

网友:
C#一般的教材里面都是讲的基础语法、线程和界面,像这种通信的属于应用范畴了,把基础语法、线程、界面搞清楚了之后再搞通信的话是很容易的。不过搞清楚这些C#基础知识需要的时间不会太短。
通信要看什么设备,如果设备可以GPIB通信的话可以直接引用安捷伦的CommandExpert或者NI的Visa通信库,根据手册确定一下发送的命令,就可以了,主要就是查命令的时间。如果协议不是标准的话就要自己实现了。通信的话也就基本上就是网络、串口、USB通信这些,属于IO操作,时间延迟不确定,因此需要多线程或者异步编程来避免线程阻塞。我自己闭门造车搞了四年,感觉对C#还是一知半解,不过C#确实是挺好用的。
楼主如果软件不是特别大的话可以学python,python学习门槛低,各种现成的库很丰富,而且跨平台,简单的程序的话应该很快就可以入手了。
推荐一下我学C#时看的书:《C#图解教程》,《net 4.0面向对象编程漫谈》,《CLR via C#》,《Windows核心编程》,第一本用来了解一些语法来入门还不错的。如果楼主决心学好C#,后面的几本是我认为比较好的进阶教材。

网友:
为啥不考虑QT/QML呢

网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Hl8cBtlILFDt_IcppJvgg 提取码: 7fxj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pyqt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c#入门极其简单,但是上了贼船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

后面一句话的境界,我还没体会到。。。才上手

网友:
只在c++贼船上游荡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