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用TCP/IP栈,有哪些值得推荐的?

楼主(2020-08-12):
目前在使用uIP协议栈,担心稳定性可靠性,不满足客户需求。

网友A:
单论uIP自身,已经算是比较成熟稳定的了,uIP比较小,也是被裁剪比较厉害的,很多功能不完善,使用uIP网络通讯时,一些不稳定现象并不是因为uIP本身不稳定,而且因为功能有限。
更好一些的就是Lwip了

要网络通讯稳定,最好直接上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论uIP自身,已经算是比较成熟稳定的了,uIP比较小,也是被裁剪比较厉害的,很多功能不完善,使用uIP网络 ...

linux自带什么TCP/IP协议栈?叫什么名字?

网友:
現在做產品需要考慮 ipv6 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linux自带什么TCP/IP协议栈?叫什么名字?

就是 linux 呀(linux 內核),沒有單獨的名字。。。

楼主:
https://savannah.nongnu.org/projects/lwip/

是这个吗?

似乎有两年没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 linux 呀(linux 內核),沒有單獨的名字。。。

谢谢,如果用的是freertos,咋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用的是freertos,咋办?

外掛一個跑 linux 的芯片,串口交換數據。。。

网友C:
threadx ucos freertos 目前都是开源的,稳定性没问题
mdk自带的,闭源的,稳定性也没问题
商业应用授权问题就得自己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readx ucos freertos 目前都是开源的,稳定性没问题
mdk自带的,闭源的,稳定性也没问题
商业应用授权问 ...

mdk自带的,闭源的,稳定性也没问题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D:
linux ip协议栈 +1
专治不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掛一個跑 linux 的芯片,串口交換數據。。。

这也太麻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nux ip协议栈 +1
专治不服

我们用的是freertos

网友E:
我一直用 Cyclonetcp,有开源和商业授权,一直在更新,代码风格我觉得非常好。
https://oryx-embedded.com/products/CycloneTCP

网友:
引用 楼主:
mdk自带的,闭源的,稳定性也没问题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keil mdk 自己就带了一堆arm用rtos tcpip usb。。。
但都是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也太麻烦了啊。。。。

那就不要用 freertos,用 linux 代替。。。

我一般都是簡單的裸跑,複雜的上 linux,需要實時的話 linux + fpga 或 mcu,或者 linux 開 RT-Preempt,其它小的操作系統基本用不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要用 freertos,用 linux 代替。。。

我一般都是簡單的裸跑,複雜的上 linux,需要實時的話 linux ...

用的不是stm32之类的通用处理器,而是某基带芯片,操作系统,限制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用 Cyclonetcp,有开源和商业授权,一直在更新,代码风格我觉得非常好。
https://oryx-embedded.com/ ...

谢谢,商业授权的,有多贵?按照什么来收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商业授权的,有多贵?按照什么来收费?

网站上有说明,https://oryx-embedded.com/licensing/CycloneTCP.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站上有说明,https://oryx-embedded.com/licensing/CycloneTCP.html

谢谢,这一家,怎么样?

https://www.micrium.com/rtos/tcpip/

网友E:
没用过,因为之前不开源,最近才开源;我主要看中了CycloneTCP每个季度都有一次功能更新,而且常用的MAC PHY都有了,用起来方便

网友F:
ThreadX网络协议栈NetX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因为之前不开源,最近才开源;我主要看中了CycloneTCP每个季度都有一次功能更新,而且常用的MAC  ...

DHCP服务器功能,稳定吗?可靠吗?我主要是需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ThreadX网络协议栈NetX

微软最近把它开源了。

TCP/IP部分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要用 freertos,用 linux 代替。。。

我一般都是簡單的裸跑,複雜的上 linux,需要實時的話 linux ...

请问一下,我现在用裸跑lwip做tcp服务器,电脑做客户端,通信带宽700M,间隙1-2秒发送10-20M数据,客户端连接好了后,就一直不关闭,直到结束使用。现在发现有时候(比如通信30次,次数不固定)后,电脑端发送数据就会提示远程主机已经关闭了一个已经完成的链接。通信失败。这时候重新连接又可以继续使用。请问一下,这种会不会是lwip的问题?换linux会不会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软最近把它开源了。

TCP/IP部分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怎么样?

硬汉做过测试,连续百万级ping包无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我现在用裸跑lwip做tcp服务器,电脑做客户端,通信带宽700M,间隙1-2秒发送10-20M数据,客户端 ...

貌似你时间戳有bug,查代码吧。tcp默认好像是60秒超时。如果你一直不更新时间戳就超时关闭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DHCP服务器功能,稳定吗?可靠吗?我主要是需要这个。

我用的客户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掛一個跑 linux 的芯片,串口交換數據。。。

您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linux除了串口可以接收mcu主动发的数据,比如spi iic可以接收吗?需要配置linux的工作模式是从机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客户端,没问题

实验室测试没问题,还是做成产品,交给客户现场使用,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要用 freertos,用 linux 代替。。。

我一般都是簡單的裸跑,複雜的上 linux,需要實時的話 linux ...

linux 如何跟FPGA通信呢,请教下稍微具体点的思路或方法(大带宽需求下的,小带宽就无所谓了,串口\SPI之类的可以实现)

网友:
各位用LWIP有放弃的吗?目前我用LWIP,ping了两天,间隔100ms,1024字节ping包,接近150万次,0丢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linux 如何跟FPGA通信呢,请教下稍微具体点的思路或方法(大带宽需求下的,小带宽就无所谓了,串口\SPI之 ...

50MHz 的 SPI
再不夠 SDIO
再不夠就要 PCIe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我现在用裸跑lwip做tcp服务器,电脑做客户端,通信带宽700M,间隙1-2秒发送10-20M数据,客户端 ...

說不好。。。

我不太喜歡用 TCP,記得 十年前剛畢業那年,一個 STM32 + 以太網 + FPGA 的案子,我是自己隨手寫的 TCP/IP 和 UDP 協議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验室测试没问题,还是做成产品,交给客户现场使用,没问题?

肯定是现场运行了,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现场运行了,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使用老版本的CycloneTCP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用老版本的CycloneTCP做的?

我是追新族,从1.6版本开始,到现在的1.9版本,只要觉得更新的内容对我有用,新项目就用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追新族,从1.6版本开始,到现在的1.9版本,只要觉得更新的内容对我有用,新项目就用最新的 ...

如果有多个终端,同时在线,不知道联网的性能咋样,能比得上手机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有多个终端,同时在线,不知道联网的性能咋样,能比得上手机吗?

我用的STM32F407有线网口做的类似DTU功能,最多连5个TCP中心,没发现问题;主要这个协议栈代码风格跟我对口,用起来也方便

网友I:
我有个朋友用MT7628A 跑linux网络协议, 有线和无线 齐全, 有竞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STM32F407有线网口做的类似DTU功能,最多连5个TCP中心,没发现问题;主要这个协议栈代码风格跟我对 ...

ThreadX网络协议栈NetX,现在被微软开源了,你用过吗?

据说ThreadX以前用于航空航天等工业用途,是不是非常稳定可靠?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ThreadX网络协议栈NetX

NetX,相对于ThreadX,是相互独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个朋友用MT7628A 跑linux网络协议, 有线和无线 齐全, 有竞争力

有没有国产芯片,可以替换掉MT7628 ?

网友(2020-12-05):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用 Cyclonetcp,有开源和商业授权,一直在更新,代码风格我觉得非常好。
https://oryx-embedded.com/ ...

cycloneTCP +1
本身已经带了许多操作系统的移植
我移植到了RTEMS上,移植还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ThreadX网络协议栈NetX

NetX和ThreadX操作系统耦合比较紧密,如果不用ThreadX操作系统,我估计移植相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