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恒温混水器,直接安装在储水式电热水器上

楼主(2020-08-12):
东莞市使用电热水器的。

这几天回到广州,使用燃气热水器发现很不习惯了:小区水压太低,虽然加了加压泵,热水还是有事会断开。

原来热水器在厨房,储水式的厨房安装不下(除非拆橱柜)。

于是我想,原来的燃气热水系统不变,只是浴室安装储水式电热水器。

已经收到货。

正要安装,发现混水器只能从原来的墙壁上拆下来,直接安装到储水热水器上。这是一个难题了。

楼主:
恒温混水器是必须安装的,否则小孩容易烫伤。

我京东自营买的,质量还很好。

淘宝上有配件,可以让它直接安装到热水器上?

楼主:
普通混水器的配件很好找。

但无法安装到恒温热水器上啊。

楼主:
找到了这种混水阀:

fu至本段内容₤yRyAcYv7Z0Y₤咑幵τao寶或點击炼接https://m.tb.cn/h.VGyruqI?sm=94bd94 至瀏lan嘂..【电热水器恒温阀明装智能自动调温U型恒温混水阀温控淋浴花洒套装】

网友A:
我住六楼,不装泵的时候水龙头经常不流水,加压泵是不起作用,要买自吸泵才好用,原来加压泵和楼主一样经常断火,换了自吸泵全家供水都很舒坦,估计应该有1KG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住六楼,不装泵的时候水龙头经常不流水,加压泵是不起作用,要买自吸泵才好用,原来加压泵和楼主一样经常 ...

热水器我都买回来了 :)

自吸泵的购买地址是哪里?

网友B:
我怎么觉得还是燃气热水器好用呢,设定好温度,直接全开热水阀。

厨房洗手间远,前段凉水浪费多。

对了提醒下阿莫,广州很多换了电表,近几个月的电费同期对比差不多翻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还是燃气热水器好用呢,设定好温度,直接全开热水阀。

厨房洗手间远,前段凉水浪费多。

水压够肯定燃气好。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529234806820
我买的是400W全自动智能自吸的这种,这种有点缺陷,标称叶轮不会生锈,但实际使用时候发现几天外出有锈住的现象,我自己平时把风罩拆下来发现锈住的时候活动下风叶就可以了。
建议找找应该有全不锈钢的。

用了一年多,就这点锈住的毛病,虽然问题不大,但仅仅女人和孩子在家的时候还是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29033528848&spm=a1z09.2.0.0.ce912e8dmP3s3m&_u=cabqe337e9&skuId ...

这么大一台啊?

估计我厨房放不下。

会卡住肯定不行,有时离开几个月回来估计动不了了。

楼主:
已经买了刚才的混水阀,带U型配件的。

网友A:
建议楼主退了这一些,用我的方案,确实很舒适。

要买不锈钢的自吸泵。

我是安装在卫生间总进水位置,煤气热水器选的是平衡式的,也是安装在卫生间的,全屋用水都很舒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退了这一些,用我的方案,确实很舒适。

要买不锈钢的自吸泵。

其实我这里出来洗澡外,其它很舒服。

电热水器彻底解决洗澡水压问题。

你的方案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这里出来洗澡外,其它很舒服。

电热水器彻底解决洗澡水压问题。

老大,电热水器进水没压力也是不出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电热水器进水没压力也是不出水的。

我现在不是完全没有压力,燃气热水器都用了这么多年了。

楼主:
昨天配件到达,安装好。

晚上全家洗澡,测试了一下,很满意。

水流的速度跟之前差不多,但温度稳定,不会像以前动不动就熄火。

这种恒温器有个缺点:调速太慢。比如你测试调到最高水温,然后调回常温,起码有十秒不会出水,估计里面的温度机械结构恢复需要时间。

但这个其实不影响使用。平时不会这样大幅度的调节水温。

楼主:
发现热水部分管道很热,调节沐浴龙头的时候,可能会碰到发热部分,包上电工胶布隔热。

网友(2020-09-15):
引用 网友A:
我住六楼,不装泵的时候水龙头经常不流水,加压泵是不起作用,要买自吸泵才好用,原来加压泵和楼主一样经常 ...

加压泵装在水电房,自吸泵装在房间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住六楼,不装泵的时候水龙头经常不流水,加压泵是不起作用,要买自吸泵才好用,原来加压泵和楼主一样经常 ...

你是加压泵配合自吸泵?还是只用自吸泵?

网友E(2020-10-20):
楼主买的热水器是哪个型号。能不能发下链接

这边情况是这样,原有太阳能热水器,冬天洗澡温度不够,现在想装个储水电热水器,这样热水出口是不是可以跟太阳能的装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买的热水器是哪个型号。能不能发下链接

这边情况是这样,原有太阳能热水器,冬天洗澡温度不够,现在想 ...

我买的是康斯拓普的,淘宝价130, 史密斯热水器,不能直接装到热水器上,要装在混水阀上,装上后比普通的好用多了,就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加压泵配合自吸泵?还是只用自吸泵?

只用一台自吸泵就可以了,增压泵和自吸泵的区别是增压泵没有吸程,也就是说水压到达不了你的楼层时是无能为力的,自吸泵没有这个问题,想当然效率也会低一点。

网友F:
储水式的最好的办法是加热水到适宜温度即可,而不是加热到很高温度后混合冷水达到合适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储水式的最好的办法是加热水到适宜温度即可,而不是加热到很高温度后混合冷水达到合适温度。 ...

一个人用可以这样操作,人多了,热水不够用,再加热又太慢。

楼主(2020-11-26):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看世界
目标分论坛:阿莫推荐
移动时间:立即移走

网友G(2022-01-15):
引用 楼主:
水压够肯定燃气好。

莫总买的是万和?四线乡下农村自建房,本来想买AO史密斯,电工话维修配件比较麻烦,建议买国产牌子。莫总有什么好推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莫总买的是万和?四线乡下农村自建房,本来想买AO史密斯,电工话维修配件比较麻烦,建议买国产牌子。莫总 ...

买卡萨帝自带增压泵的热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卡萨帝自带增压泵的热水器

有自来水,电工说买美的格力什么的。。。。晕。

楼主: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家居装修

网友:
我家用带回水的燃气热水器,热水通过一个不通电的小厨宝出水,解决热水器点火前出冷水问题,非常舒服。不太在意价格的话,可以买华帝的热水器,有带回水,带温控仓(热水出水口带一个储水罐),水、燃气双调节的型号。

网友:
莫总可以把温度设置到40多度,这样热水这边就不会很烫了,温度再低一点混水阀都可以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