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N8302B空载电流有效值(已调偏置)对应电流值在潜动阀值边缘,求方法降低?

楼主(2020-08-12):
客户比较苛刻,5A的Ib,要求5mA启动,反复试电流偏置,还有2-4mA噪声,寄存器大约800-1700波动。像是到了谷底,加减都只会增大。
可能是芯片问题吗,还是硬件引入了噪声?用过的这款芯片的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A:
可能是pcb布局或电源没处理好,我在用这个片子,电压电流输入悬空时,电压最大0.09V,电流最大1mA

网友B:
设计上采样信号的有效值可以适当放大,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比如原来是0.0001mv - 1mA,  放大信号后比例可以为0.0002mv - 1mA, 可以一定的抑制噪声。如果有效信号无法放大,可以采用零飘到校准方案,把该噪声校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pcb布局或电源没处理好,我在用这个片子,电压电流输入悬空时,电压最大0.09V,电流最大1mA ...

请问你1mA电流换算成RMS寄存器值是多少,我小电流规格的是没问题的(信噪比高,受噪声影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上采样信号的有效值可以适当放大,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比如原来是0.0001mv - 1mA,  放大信号后比例可以 ...

是的,这是可选的方案(增大PGA倍数,是可行的)
但我还是想讨论清楚,这款芯片空载噪声,RMS寄存器值的范围,以确认是不是我这硬件设计不够好。

网友C:
11年我就用8302,那时还没有8302B,电流噪声只跟硬件有关,PGA能用1X就用1X,CT次级电流能大点就大点,取样电阻能小点就小点,取样电阻能用2个(中间接地)就不要用一个,线路能差分就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年我就用8302,那时还没有8302B,电流噪声只跟硬件有关,PGA能用1X就用1X,CT次级电流能大点就大点,取样 ...

赞同你的意见,我目前是用2个电阻,中间接地,PGAx1,国南网没问题。
现在海外起动0.1%Ib要求,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pcb布局或电源没处理好,我在用这个片子,电压电流输入悬空时,电压最大0.09V,电流最大1mA ...

请问你硬件,5mA输入时采样电压有效值是多少mV?就不问你变比和采样电阻了,可能要保密。
我这5mA输入RMS大约是0.02mV。我看下是不是可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