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面板安装千兆网连接器. 24条线

楼主(2020-08-12):
千兆网,不想用3个水晶头,想用1个连接器,有推荐的连接器吗?  用普通的航空插头可以吗?

网友:
速率跑千兆的话,普通的连接器肯定不行。

网友:
单网口的穿墙板是标准品,但是三口的估计是真没有,也有模块化的穿墙板产品,你找找看~

网友A:
是3根网线装一个连接器里?还是一根复合电缆?还是一根24芯线?
有插拔次数要求吗?有价格要求吗?
复合电缆可以用重载连接器,比如Harting的,有千兆模块,一个模块一根网线,3个模块组成一个插头就行。
24芯的线可以用圆形连接器,比如Lemo的。
如果是3根独立的网线,还是用3个头吧,可选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根网线装一个连接器里?还是一根复合电缆?还是一根24芯线?
有插拔次数要求吗?有价格要求吗?
复合电 ...

谢谢啦,很有用,打赏了5汤圆

网友:
大对数电缆+DB25连接器(就是老式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