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Malloc時,要怎麼釋放? 或是不需要釋放?

楼主(2020-08-13):
/* string_concat [字串相加]
* 將 str1 與 str2 相加,並返回新的字串
* */
char *string_concat(char *str1, char *str2) {
   // 計算所需的陣列長度
   int length=strlen(str1)+strlen(str2)+1;

   // 產生新的陣列空間
   char *result = (char*)malloc(sizeof(char) * length);

   // 複製第一個字串至新的陣列空間
   strcpy(result, str1);
   // 串接第二個字串至新的陣列空間
   strcat(result, str2);

   return result;
}

請問,這範例使用到了 Malloc,那麼離開這個副程式時,要怎麼釋放? 或是不需要釋放?
謝謝。

网友:
是一定要释放,要不然就内存泄露了。
比如ptr=string_concat(a,b);
free(ptr);

网友:
这个函数调用了malloc,当使用完这个函数所产生的字符串以后,你是一定要释放的,直接用free(<该函数所返回的的地址>); 就可以释放了。

不过这个函数其实是有问题的,就是没有检测malloc返回值是NULL的情况。

网友:
这种写法是非常危险的。 很容易忘记free。
看别人程序,程序复杂点,找free点,都找半天。

网友:
一般不建议这样做,而是函数外部分配内存然后作为参数传递给函数,更安全的做法是传递内存指针和长度两个参数给函数。C语言一旦用了malloc这种动态分配内存的方法就要很注意指针的生存期问题(malloc后什么时候free)。

网友:
pc 上可以直接用c库中malloc 和 free
单片机上,ram一般不大,需要有专门内存管理模块才能用,否则会出现内存碎片,长时间运行后碎片太多,然后malloc不出大块内存

网友:
这是设计错误。
这种函数总是应该设计为外面传入结果缓冲区和长度。如果外面不知道传多少长度可以写0,函数自己返回所需的结果缓冲区长度,然后外面分配正确长度的缓冲区再调用一次。

网友A:
一定要么用也可以,free也放本函数内,这样就有个缺点,运行效率不高。每次进来都malloc,free
/* string_concat [字串相加]
* 將 str1 與 str2 相加,並返回新的字串
* malloc失败时返回NULL
* */
char *string_concat(char *str1, char *str2)
{
    static char *result=NULL;

    // 計算所需的陣列長度
    int length=strlen(str1)+strlen(str2)+1;

    // 產生新的陣列空間
    if(result!=NULL)
    {
        free(result);
    }
    result = (char*)malloc(sizeof(char) * length);
    if(result==NULL)
    {
        return NULL;
    }

    // 複製第一個字串至新的陣列空間
    strcpy(result, str1);
    // 串接第二個字串至新的陣列空間
    strcat(result, str2);

    return result;
}

网友:
我习惯临时字符串开在栈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么用也可以,free也放本函数内,这样就有个缺点,运行效率不高。每次进来都malloc,free
/* string_co ...

不能这么用,你不知道返回的指针会在哪里用,里边给释放了之后就变成野指针了

不管是里边 malloc() 还是外边 malloc() 后再传进来,只要保证该释放的时候一定给释放掉就可以
只是从 C 语言的习惯用法来说,除非是本身就负责内存空间管理的函数,一般都是传入一个已经分配好的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么用,你不知道返回的指针会在哪里用,里边给释放了之后就变成野指针了

不管是里边 malloc() 还是 ...

说的是呀,这不是正确的用法,要这么搞局限性就很大了。

楼主:
拜謝各位神仙大爺指導,晚輩受教了。

网友:
看了大部分人的回复,突然对嵌入式行业的软件水准产生了信心。

网友C:
你们这是害楼主啊,还是师从郭德纲?
楼主是想把两个字符串接在一起,但是到底存放在哪里这个问题,你们不好好告诉楼主

楼主你的函数名叫 char *string_concat(char *str1, char *str2)
你应该传一个内存地址做参数进来,不应该让这个函数负责申请内存,那你如果在这个函数里面申请内存,就要把新内存的地址传出去,在外面释放,这样子操作不是不可以,而是不合理,子债父还的感觉

Caller函数调用string_concat函数,你就在caller函数里先申请好内存,把新内存地址传进string_concat函数,caller完事了再把这个新内存再释放掉,这样做,谁开苞谁负责,比较合理

所以我建议的函数原型是
char string_concat(char* dest, char *str1, char *str2)

网友D:
 【請教 Malloc 的釋放問題】标题不合格。标题不合格,这次我帮你修改了。你是VIP++不用警告。
    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是害楼主啊,还是师从郭德纲?
楼主是想把两个字符串接在一起,但是到底存放在哪里这个问题,你们不 ...

你这个方法最合理的,函数就负责功能,有利于降低耦合和后期维护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 Malloc 的釋放問題】标题不合格。标题不合格,这次我帮你修改了。你是VIP++不用警告。
    标 ...

感謝管理員不殺之恩,小弟下回會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