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的STM32H750的核心板为什么加了 那么多FLASH 还有EEPROM

楼主(2020-08-13):
如题 ,最近在看750的资料 ,然后看到原子的板子上 好多FLASH

750本身 FLASH 偏小  加个 CODE flash 可以理解    可是板子上为什么要加   一个CODE FLASH(负责代码)   一个 SPI FLASH  一个NAND FLASH  还要加一个 EEPROM?
有点不能理解呢  只是为了 写教程用吗 ?操作系统也用不了这么多吧

网友A:
要做HMI的话用量就开始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HMI的话用量就开始大了

HMI是什么  没接触过呢
哦哦 查了下 是人机界面   我感觉 也用不到这么大吧 毕竟不跑LINUX
而且 人机界面 应该是代码存储区增大  SDRAM增大就够了吧   不知道为何还要加那么多额外的

网友B:
做核心板不是做最终产品,最终成品的产品是能省则省。
核心板肯定要考虑客户各种可能需求,这个外设没有那个没有,买来能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核心板不是做最终产品,最终成品的产品是能省则省。
核心板肯定要考虑客户各种可能需求,这个外设没有那 ...

哦哦 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核心板不是做最终产品,最终成品的产品是能省则省。
核心板肯定要考虑客户各种可能需求,这个外设没有那 ...

正解,这段时间也在做块核心板,想想要通用以后尽量少改动,加着加着就什么功能都要加上去了,哎

网友:
是的做核心板时,想着以后可能用到的就画上,焊不焊再说了

网友:
用作学习的板当然是越多越好,你自己需要哪个就用哪个。

网友:
这些 存储器 用一圈 就知道 EEPROM  是不可或缺的,可靠性,Flash和 EEPROM是无法比拟的。不差钱上铁电。

网友:
开发板啥都堆上,敞开用。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