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时,非对称的元器件封装会错位需要手动调整

楼主(2020-08-13):
如图所示,to252和sot23都会出现这种问题,需要在下单的时候手动微调才能对齐。

尝试修改封装库的参考点位置,但是感觉并没有什么作用。  问问大家是怎么搞的,还是有不偏差的库,让我学习学习

我试了嘉立创官方的库(lceda里面的),一样会有偏差的。

网友A:
我用的JLC提供的封装库! SOT-89,SOT-252也一直由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JLC提供的封装库! SOT-89,SOT-252也一直由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感觉封装库应该没问题,是不是jlc的smt识别软件需要解决一下,软件搞还是比较方便的。

另外,qfp64封装的stm32单片机旋转角度也不对,和标准库刚好差90度。也是老生常谈了,jlc的smt软件该升级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都是自己调整的

网友:
我都用lceda官方确认过的元件画,也会有看着不对的,但是我从来都不管,因为我也不懂到底什么样是对的,另外用官方确认的库出问题我也不认为自己有多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