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项目中电池为电路板供电导致地线无法导入大地的问题

楼主(2020-08-13):
用STM32H750芯片的AD采样,检测平面电容板的电压变化,CPU用DAC输出21KHZ的方波作为激励,激励也放大到9V左右。一块电容板接激励信号另一块同一平面的电容板接后级放大滤波电路,
物体放置到电容板引起电压变化,
最后由16位AD采样直流电压。
       一直以来都是采用电源供电,后来采用7.4V两节电池给电源板和主板供电,发现AD采样的数据变化异常的情况,初始值4000,变化后9000,用电池供电后,就变成23000的数值,而且给板子外接一个如示波器的地线或仿真器的地线,数值就会恢复正常到9000。后来发现一个现象,手握住(
不用握紧
)电池,数值会从23000变回9000左右,握住的部位不同,减少的数值也不同。
       后来在外壳上贴了一层铜箔纸,焊接了一根线到电路板的地线,手触摸壳子,这个现象才会消失。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类似的问题一般外壳接信号地会解决,还必须用手摸?
有配图就好了,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问题一般外壳接信号地会解决,还必须用手摸?
有配图就好了,帮顶 ...

外壳材质不导电,怎么接信号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问题一般外壳接信号地会解决,还必须用手摸?
有配图就好了,帮顶 ...

这个仪器是拿在手里的,相当于医护人员测体温的那个小仪器,所以要用的话就得拿在手上

网友B:
这样的话,你手里天天拿着的手机可不愿意了:)
你们不但把我本身的壳子弄个绝缘了,还再给我套了个保护壳。
上面说的是调侃,按楼主的意思,那手机岂不是没法工作了?根本上解决的话应该是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你手里天天拿着的手机可不愿意了:)
你们不但把我本身的壳子弄个绝缘了,还再给我套了个保护壳 ...

对,我想要的就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靠把地线外接到壳子上

网友:
一步步来吧,先去掉你那个啥电容什么的传感器,单看AD输入是不是就存在这个问题,是或不是就继续往后了呗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2020-11-23):
解决没有,想知道最后是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