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在线仿真调试时读不到ADC值,CLK波形不对,但不仿真却正常

楼主(2020-08-13):
用STM32F103 IO模拟SPI读ADC值(以前用EFM32  STM32F301 控制,完全没问题,已经是产品了,现在只是把MCU换成 103 )在线仿真调试时读不到ADC值,用示波器看 CLK 引脚 发现 波形不对 ,如图 频率很高,波形 变形 就像没延时一样。

但是不用在线仿真时 时钟脚 的波形  就时正常的 , 如果说引脚配置不对 为什么 不在线仿真时  就正常。  有没有 遇到类似问题的  谢谢。。。。

楼主:
有没有 了解 ,提示一下啊  在线等  挺急的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GPIO的话,在线调试看看引脚输出速率的寄存器配置是否错了或者被覆盖了

网友:
F103的IO翻转速度比F301的慢,可能达不到20多MHZ

网友B:
F103主频为72MHz为例,指令控制GPIO翻转,最高可达18M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 了解 ,提示一下啊  在线等  挺急的  谢谢

你先把片子擦除一遍,然后再把在线仿真的程序烧写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片子擦除一遍,然后再把在线仿真的程序烧写进去试试。

擦除 也没用,301的板子 在线调试 完全没问题, 读的数据对, 波形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03主频为72MHz为例,指令控制GPIO翻转,最高可达18MHz

都是用 内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GPIO的话,在线调试看看引脚输出速率的寄存器配置是否错了或者被覆盖了 ...

没发现 异常, 关键是 在线调试 就不行。 不在线 调试 就正常  很奇怪 。

网友D:
换台电脑试试,有可能电脑电源的干扰串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台电脑试试,有可能电脑电源的干扰串进去了

不是电脑问题,在线调试以前的 程序就是好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 STM32CubeMX 重新 生成 工程 就好了。  莫名其妙  第一次遇到 。

网友:
 【STM32在线调试遇到奇怪问题。。请教】标题不合格。标题不合格,这次我帮你修改了。VIP++不用警告。

    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