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75XX系列上电过冲问题,上示波器,有些懵!

楼主(2020-08-13):
我的一个12V铅酸电池供电的产品,耗电流24mA,70Hz间歇50%时间工作的。主要结构是HT7536+MCU 。 采用15V上电测试时100%损坏MCU。
HT7536买的国产声称24V规格的,搭个测试电路示波器下看看。(测试电路18mA). 如下图,看到了不应有过冲。

可问题是过冲也不算大啊,不到5V。 MCU可以承受5.5V的。
先换另一家的货再说。 于是XX7536焊上去了。

不错,正如买家所言,没有过冲。
回到前面的疑问,原来的过冲也不算大啊?!
上面两图的问号?,放大看看。

尖峰好大,电压好高啊! 不放大看容易被忽视。其脉宽必然不大。再放大。
这个尖峰已经超过8V啦,要命。(但时间很短,MCU能经受住吗?没有答案) 。
那个XX7536的波形也是一样,见下:

几乎一样的尖峰。
  在网上基本上大家都说的过冲,我这里强调的是尖峰。
这个尖峰,我认为是超低压差LDO在内部运放之类尚未清醒之前,外部电压的成功袭击。不知道有多少类似器件? 不知道这个袭击对MCU危害大不大?

楼主:
大家对HT75XX的过冲都了解了一些。就我的电路看,过冲不算大问题, 这个尖峰的电压更高,更危害。
由于尖峰很窄,容易被示波器忽视。 请大家看看。
就拿我后面采购的XX7536, 上电沿很圆润,看不到过冲。那么他的尖峰几乎没有任何改进。是不是初上电的器件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A:
用微盟的更坑爹,还是ti和torex好。

网友:
按说输出电容在上电应该还没有充满电,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过冲才对啊

楼主:
注意看尖峰,器件很快关闭了它,应该是醒悟了。

楼主:
HT75XX,感觉开始没有设防,门是开的。 等内部(比如运放)开始工作了赶紧关闭通道,图3 , 100多uS后才正式稳压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HT75XX,感觉开始没有设防,门是开的。 等内部(比如运放)开始工作了赶紧关闭通道,图3 , 100多uS后才正 ...

内部模块起来之前上管有可能导通。你看一下把en关断再测测有没有尖峰。

楼主:
我这电路下限要求6V以上,没必要用低压差。可惜78XX没有3.6V  。 十几万个的订单,成本得考虑一些。

网友:
我是被这个HT75xx搞过的,不好用,直接前面加了个7805才好用,但是这样搞,还不如修改电路,用TI的

网友:
以前企业把这个HT7555列黑名单了,不敢用了

网友:
我们白盒测试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型号是HT7350。

网友:
HT7XXX产品早期就有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很多年,难道还没用解决吗?
手册上都说软启动了,看样子还是有问题啊!
但是7805的静态功耗大,HT7550功耗相当小。

网友:
另外一家xx是哪家的啊?

楼主:
上文中XX7536也有尖峰问题。刚给楼上发消息因非好友未能成功。今天和该公司有沟通,说他们的工程部在努力,尚未反馈。解决问题必然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对这个器件我用了大半天时间、进行了200+次的通电断电和检测,查看问题的严重程度,并试图应变解决。
我这简陋的作坊,蹩脚的仪器,很快就发现了缺陷。我很好奇,问了他们难道没有反复地、全方位的检测?这个世界有些不可思议了。

网友B:
MD7533 ,没有这个现象,耐压高。

网友:
又有一个掉坑里的,哈哈。
不过 恭喜老板,你这是要发财的节奏啊。十几万的订单,利润10元,也是上百万的收入啊。。。

网友C:
HT7533,合泰公司承认以前的有上电过冲。
后来改版了,叫 HT7533-1

网友:
丫,我们用的HT7536-2   1%的精度,  不知道是否也有这过冲现象?

楼主是要怎么测试的? 直接用示波器看上电瞬间?负载有关系吗

网友:
上电路图出来看看吧,其实HT7533是没有问题的,是电路设计的问题。尤其是电源输出那个电容,手册上面写最大是10uF,很多人为了MCU电源稳定,挂了100uF或者220uF
这个电容如果太大了,上电瞬间短路电流会很大,就把7533烧坏了

楼主:
按手册,输入10UF 输出10uf。 搭的电路,与手册一样。  注意原贴,我担心的不只是过冲,是尖峰!

网友:
之前我用HT7133-1,输入10uf,输出10uf,给STM8L051供电。
也是发现部分板子过冲击穿MCU(没击穿的板子可能也有过冲,只是没击穿,没表现而已)。
后来加了个小电阻做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7533,合泰公司承认以前的有上电过冲。
后来改版了,叫 HT7533-1

现在都有-7后缀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微盟的更坑爹,还是ti和torex好。

微盟的确实垃圾啊,过冲问题十分明显,做了3个样机给客户去参展,坏了2个,尴尬的要死。果断换成了合泰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D7533 ,没有这个现象,耐压高。

上海明达微的吗?用过MD7333,耐压高,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手册,输入10UF 输出10uf。 搭的电路,与手册一样。  注意原贴,我担心的不只是过冲,是尖峰! ...

过冲不就是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冲不就是尖峰?

我把图1、2中打?号的,  和图3的!号的,  叫尖峰。  持续时间1uS以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图1、2中打?号的,  和图3的!号的,  叫尖峰。  持续时间1uS以内。

ID挺好…那个不像是LDO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ID挺好…那个不像是LDO的问题…

期待你的进一步分析和判断。

网友E:
HT7350的上电过程一飞冲天。
第一次用,幸亏白盒测试发现,再也不敢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7350的上电过程一飞冲天。
第一次用,幸亏白盒测试发现,再也不敢用了

有后缀啊?你这么一测我也不敢用了…

网友:
上电路图看看,会这么垃圾?

网友F:
上电路图.  测下10uF电容的ESR,很多LDO对ESR有要求,不能太小, 否则内部反馈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电路图.  测下10uF电容的ESR,很多LDO对ESR有要求,不能太小, 否则内部反馈出问题 ...

请教大侠。愿闻其详。
DATASHEET中如何确定配套电容ESR,或者其他参数?

楼主:
29楼的过冲超1.5V了,单片机是受不了的。 但似乎没有尖峰。 我的这个尖峰不到1uS.
javascript:;

网友:
曾遇到同样的问题,一个做BMS的大客户,发现MCU VDD击穿,我同事解释是电源的问题,要检查前面的LDO,对方非不信,一定要拉人去现场(不去现场看不到原理图)。到现场,一定要当面过一遍他的原理图和布线,好在那天他把给他供HT的代理也拉去了。那家去了6个人,我这边加我也就2个人,靠,卖LDO的利润很高啊?现场测试,看到结果和楼主一样,客户的工程经理屁没放个,直接送我出门。后面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客户再没再这个问题上与我们纠结磨叽。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