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3节5号电池给iPhone供电

楼主(2020-08-13):
这个叫做 “ 吃拆玩呗 ” 的 UP 主就经常发一些脑洞大开的视频,其中他播放量最高的视频是把 iPhone 改造成用 5 号电池供电。。。

楼主:
看到这个标题的瞬间只觉得迷惑,便忍不住点开了视频。

UP 主首先把 iPhone 的电池后盖拆开,取出电池,然后把电池的保护电路拆下来。

楼主:
接下来这位大哥直接把他孩子的玩具给拆了,做了一个放电池的电池座。求他孩子的心理阴影面积。。。

楼主:
下一步是给手机钻一个口,好让线路穿过去。

楼主:
没错,就是物理意义上的直接在手机背面打洞。。。

把电路和线连接好,让线从洞里传过来。

楼主:
到这里,改造部分就完成啦!

楼主:
背面放上三节 5 号电池,插上充电器, iPhone 真的开机了!

楼主:
不仅能正常开机,用它刷视频、看微信或者拍照什么的都没问题。。。

网友:
应该设计成用两节18650....这样不错。

网友A:
加两坨 200000mAh电池,这样就可以仗剑天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两坨 200000mAh电池,这样就可以仗剑天涯了

直接用充电宝不是更好吗

网友:
有同款儿童玩具!

网友:
有个问题,换电池要关机。

网友:
1997年的手机,我还真见过用7号电池的,好处是随便一个路边小商店都可以买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背面放上三节 5 号电池,插上充电器, iPhone 真的开机了!

背面放上三节 5 号电池,插上充电器, iPhone 真的开机了!
??????????????????????????????????????????????????????
为什么还要插上充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背面放上三节 5 号电池,插上充电器, iPhone 真的开机了!
????????????????????? ...

5号电池放电电流不足以开机……

网友:
挂个铅酸电池岂不更夺眼球

网友:
新电池应该不止4.5V的嘛,手机电量显示应该是120%

网友:
接个大电容也可以

网友:
博人眼球,把电池做成充电宝不好吗?我记得最早的充电宝就是用一节1.5V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5号电池放电电流不足以开机……

那么问题来了, 电池没电了, 换上电池, 结果还要插上充电器才能开机 ! 都能插充电器充电了, 还换个毛线的电池啊!?  哈哈哈哈... ...

网友:
我干过类似的事,有个手机电池不耐用了,就把电池拆了,在USB口旁边钻了一个孔,引线出来,接了另一手机拆出来的电池。
我还把手机电池接到USB小风扇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