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外径1.6,内径0.5的三根一组的排线连接器,谢谢

楼主(2020-08-13):
如题,要在四米半的排线上连接15个设备,想找个快速接线器,没找到,某宝上都是单根快速接线器,有了解的朋友请推荐
排线粗1.6毫米,芯线内径0.5毫米,3根一组,电源线直径2.25毫米,两根并排,芯线面积1.5平方,
想找个连接器,想挂上即可,有方案请推荐

楼主:
没有朋友给提提意见吗?

网友:
一定要这样的线吗,粗细混合好像没见到

以常见零件的角度来讲,信号线建议牛角座,觉得线径不够的话可以多根并联使用,牛角座可以一根线上压多个头

电源线可以考虑台式机电脑机箱里那种刺破头,根牛角座一样一根线上可以压多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