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AMD 4800U香了,买来用VS就花屏

楼主(2020-08-13):
什么更改BIOS 缓存,换VS2019其他版本也不起作用,无语。

楼主:
如图,还有控件属性也花屏

网友:
这个应该和系统有关吧

网友A:
明显是显卡驱动问题 硬件出问题花屏这样早蓝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显卡驱动问题

下载了最新版本的驱动,没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遇到外接显示器黑屏情况?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ge%3D1&mobile=2

网友:
估计跟系统有关,换ltsc看看?

网友:
驱动问题  八九不离十   最新版本 或者稳定版吧

网友C:
这是应用层的问题吧,

网友D:
什么牌子的电脑

网友:
联想的吗?

楼主:
是的,联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应用层的问题吧,

微软原版VS2019社区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牌子的电脑

联想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遇到外接显示器黑屏情况?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8050&extra ...

你这个没有碰到过

网友:
以前2700 用VS2019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这应该是系统或者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挺奇特,等大神解答。
我的3000系列台式机CPU没有这个问题。4000U的架构和3000台式机是一样的,按理说不应该有啥问题。

楼主装一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再装VS试试?

网友E:
说实话,AMD连这问题都没解决,早就倒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AMD连这问题都没解决,早就倒闭了。

然而目前搜索国内外,确实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而目前搜索国内外,确实没有解决办法

与其说解决办法 首先看有没别人复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其说解决办法 首先看有没别人复现的

论坛有没有用4800U的,可以试试VS2019

网友:
联想渣电脑,我新配的一个ThinkPad,没用一周就黑屏了,送去售后返修

网友:
看来各种软件的兼容性还是没有intel的好。

网友:
卸掉显卡驱动看还花不花,或者重新装一个WHQL版的驱动试试

网友F:
我买的是HP 战66三代 ,4700u处理器。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赶紧装个VS2019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是HP 战66三代 ,4700u处理器。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赶紧装个VS2019看看。 ...

赶紧试试吧

网友:
R5-2600,VS Code没问题。

网友G:
这个花的有点不合理啊,菜单和状态栏都是好的,只有编辑框挂了?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不一定是amd的问题。但是关于兼容性这块,之前被amd坑过两次,一次cpu,一次显卡,所以以后都是英特尔加英伟达

网友:
联想,连想都不用想

网友:
还好没入AMD

网友H:
感觉不可思议  vs好像是网页框架开发的,网页框架不像c直接调用系统api 都是脱离底层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感觉不可思议  vs好像是网页框架开发的,网页框架不像c直接调用系统api 都是脱离底层的吧 ...

但是渲染八成用GPU加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渲染八成用GPU加速了

文本显示好像没啥渲染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花的有点不合理啊,菜单和状态栏都是好的,只有编辑框挂了?

控件的属性栏也会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是HP 战66三代 ,4700u处理器。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赶紧装个VS2019看看。 ...

战66  屏幕用的刺眼吗 ?

我感觉太亮了  给退了

网友I:
我的山寨贴片机,用INTEL的cpu,很稳定;换成按摩店的CPU,完全一样的win7,摄像头运行一会儿就卡死,导致无法往下正常运行,像放慢动作一样,网上查,都说是按摩店的问题,果断换回牙膏厂的系统,一切正常。

以后买电脑配电脑,都会远离按摩店,谁知道在什么时候会给你弄得生不如死

网友J:
amd显卡驱动问题,我切换成英伟达的独立显卡后,vs2019显示正常,没有黑斑,如果没有双显卡的话就很蛋疼了,只能等后续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amd显卡驱动问题,我切换成英伟达的独立显卡后,vs2019显示正常,没有黑斑,如果没有双显卡的话就很蛋疼了 ...

集成显卡

网友:
关闭硬件加速

网友K:
这个和A卡当初开Chrome黑屏是一样的。关闭GPU加速就行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的山寨贴片机,用INTEL的cpu,很稳定;换成按摩店的CPU,完全一样的win7,摄像头运行一会儿就卡死,导致 ...

请教大佬,你的山寨贴片机是二手进口的?还是国产的?使用的咋样?方便给个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和A卡当初开Chrome黑屏是一样的。关闭GPU加速就行了。

在哪里解决,求助

网友:
这么奇怪,我的4800u主要也是2019,还没发现这种现象。win10是1909

网友M:
好吧,我的B450M + R5 3500X + RX560 在WIN10下也有类似问题,是满屏小马赛克,然后会自动恢复,键盘鼠标卡住,开机十几分钟后有很大的黑屏概率,怒装WIN7 ,暂时没有发现问题,但鲁大师测速,由23万分,掉到WIN7下的20.5万分,主要是固态硬盘掉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好吧,我的B450M + R5 3500X + RX560 在WIN10下也有类似问题,是满屏小马赛克,然后会自动恢复,键盘鼠标卡 ...

华硕B450I R53600 RX580 从来没出过问题 笔记本thinkpad x13 r7-4750u 也是正常 系统win10 很好 很多时候是和使用的人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华硕B450I R53600 RX580 从来没出过问题 笔记本thinkpad x13 r7-4750u 也是正常 系统win10 很好 很多时候 ...

还跟人有关系?你装了VS2019吗,你是集成显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跟人有关系?你装了VS2019吗,你是集成显卡吗

我装了 vs2019了 一直在用 我的笔记本就是集成显卡

网友:
4800u + vs2017 没有任何问题。 轻薄本玩lol 100帧以上,编译速度比我的台式8代I7 还快。。。目前我找不到槽点,周末试试VS2019

网友:
删掉chrome目录里面得GPU缓存就可以了,是因为你换了显卡导致的。

网友:
有点奇葩了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请教大佬,你的山寨贴片机是二手进口的?还是国产的?使用的咋样?方便给个连接吗? ...

我现在用的是老版本,2012年的货,效果一般。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661645559
现在卖的是新版本了。
自己评估,每个人的要求不同,国产机器我的体会就是有耐心的人可以试试,作为小批量的加工是可以的,量大的、脾气急的千万别买,买了也是早晚被你砸掉。

网友:
玩玩AMD可以,工作还是intel,现在已经没有精力折腾电脑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用的是老版本,2012年的货,效果一般。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22 ...

再咨询一下,这个一小时贴0805能贴多少个?另外能贴0603?SMT32F407ZET这种144腿,0.5间距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L:
再咨询一下,这个一小时贴0805能贴多少个?另外能贴0603?SMT32F407ZET这种144腿,0.5间距的不? ...

我的老版本贴0603有点吃力,机械的精度不够。
贴0805,平均时间大概2.几秒/个,一小时光贴0805可以到1500PCS多,实际操作上,加上换板,换料,还有贴各种SOT,SOP等料,1000PCS/小时是可以保证的,再快不会超过1200.

0.5mm脚距是我挥之不去的梦魇............................就因为没法处理,直到现在我都一直憋着没去用SMT32,快憋出病了哈

新版本据说可以,网页上也有视频,你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N:
华硕B450I R53600 RX580 从来没出过问题 笔记本thinkpad x13 r7-4750u 也是正常 系统win10 很好 很多时候 ...

只能说某些品牌的显卡设计有点问题,小厂解决不了,自己改不了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N:
华硕B450I R53600 RX580 从来没出过问题 笔记本thinkpad x13 r7-4750u 也是正常 系统win10 很好 很多时候 ...

这种问题和人有关系?  什么关系?

网友:
看现象应该是应用调用系统底层和驱动的问题,amd表示这个锅不背

网友:
系统是好的,只是VS花屏。这个有可能是opengl和directx的问题,你从这两个方面找原因试试。

网友:
我的R7-4700u 使用VS2019没有问题。
估计还是驱动问题,AMD最新驱动
Win10-Radeon-Software-Adrenalin-2020-Edition-20.7.2-July14.exe 解决了不少bug。
现有又升级到了20.8.1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开心悠闲
目标分论坛:电脑综合

网友:
win10 2004说只bug多。不建议升级

网友O:
楼主的电脑弄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电脑弄好了吗?

没好,但是改成浅色主题就没有了,目前将就用吧

网友M:
这锅不该CPU来背,是显卡的问题,AMD显卡?我的RX560实在搞不定,WIN7 WIN10,所有版本驱动试了一遍,最后还是退货的下场

网友:
之前买的AMD显卡,HD7990,卡皇,从买来是市场先进,到基本处于中下游水平,驱动才变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锅不该CPU来背,是显卡的问题,AMD显卡?我的RX560实在搞不定,WIN7 WIN10,所有版本驱动试了一遍,最后 ...

显卡就是CPU自带的核显啊

网友:
好吧,我用的独显,AMD的,一个鬼样,退货,换N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