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 教"不確定參數個數的字串連接"StrAdd 的函數要怎麼寫最有效率?

楼主(2020-08-13):
請教各位神仙大哥,如果傳入的參數不確定個數,例如:

printf("str=%s\r\n",StrAdd("This ","is ","an ","apple ",""));

str=This is an apple

printf("str=%s\r\n",StrAdd("This ","is ","not ","an ","apple ",""));

str=This is not an apple

這個 StrAdd 的函數要怎麼寫最有效率?

( 小弟已經乖乖先搜尋過網路上的幾個 va_start 和 va_end 範例,但幾乎都是誤人子弟,鬼扯沒一個能編譯過關能用的 !)

感謝。

网友A:
开发环境是什么
va_start 我记得gcc、IAR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不建议自己写,试试用 sprintf。
参考: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 ... ize-of-varargs-in-c

There is no built-in way to get the number of vararg arguments passed in C.

You need to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pass in a count explicitly,
pass in a count implicitly (as printf() does via the number of conversion specifiers)
or use a sentinel value (such as NULL or 0) to indicate the end of the vararg 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环境是什么
va_start 我记得gcc、IAR是没问题的

稟告大神,環境是 C,STM32 要用的。

楼主:
試試改了一下:

char* StrAdd(char* msg, ... )
{
    va_list argp;
    int argno = 0;
    char* para;
    char rs_str[64];
    va_start(argp, msg);
    while (1)
    {
        para = va_arg(argp, char *);
        if (strcmp(para, "") == 0)
            break;
        printf("Parameter #%dis: %s\n", argno, para);
        argno++;
        strcat(rs_str, para);
    }
    va_end(argp);
    return rs_str;
}

printf("STR=%s\r\n",StrAdd("This ","is ","an ","apple " ,"")) ;

輸出:
Parameter #0is: is
Parameter #1is: an
Parameter #2is: apple
STR=is an apple

怪怪,第一個參數會被吃掉不見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試試改了一下:

char* StrAdd(char* msg, ... )

va_start

Initializes ap to retrieve the additional arguments after parameter paramN.

It is not possible to use va_arg without fixed parameters. You should AT LEAST have 1 non var_arg argu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va_start

Initializes ap to retrieve the additional arguments after parameter paramN.

敬愛的神仙大哥

小弟就是豬就是笨就是嫩才來求教的,別再用洋文折騰小弟了嘛。

剛看了一篇其他人寫的:
https://www.cnblogs.com/fnlingnzb-learner/p/6401841.html

小弟寫的順序好像也沒甚麼瑕疵 .....
您就乾脆御手幫小的改一下也行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敬愛的神仙大哥

小弟就是豬就是笨就是嫩才來求教的,別再用洋文折騰小弟了嘛。

使用 va_arg 的话,这个函数至少得有一个固定位置的参数

void func(a, ...)
{
    va_list list;
    va_start(list,a);

va_start 是从参数 a 以后的参数开始算的。

对应你的代码,是从 msg 以后才开始算变长参数。
StrAdd("This ","is ","an ","apple " ,""),这里面的 "This" 对应的是 msg,所以没被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 va_arg 的话,这个函数至少得有一个固定位置的参数

拜謝神仙大哥詳盡且耐心的回覆。

小弟揮淚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謝神仙大哥詳盡且耐心的回覆。

小弟揮淚感恩!

不必这么客气兄弟,咱们都是普通的技术人员,互相交流帮助。

楼主:
抱歉抱歉,我又來了 ....
剛解決一個問題,結果又來一個!

同樣這個函式:

char* StrAdd(char* msg, ... )
{
    va_list argp;
    int argno = 0;
    char* para;
    char rs_str[64];
    va_start(argp, msg);
    while (1)
    {
        para = va_arg(argp, char *);
        if (strcmp(para, "") == 0)
            break;
        argno++;
        strcat(rs_str, para);
    }
    va_end(argp);
    return rs_str;
}

printf("\r\n") ;
printf("STR=%s\r\n",StrAdd("TEST ", "This ", "is ", "a ", "demo! ", "")) ;

printf("\r\n") ;
printf("STR=%s\r\n",StrAdd("TEST ",This ","is ","an ","apple " ,"")) ;

輸出結果:

STR=This is a demo!

STR=This is a demo! This?          <----( 應該是蘋果呀!)

第二次呼叫就失效了,媽呀、痛哭呀,請教為什麼 ?

网友C:
xilinx ISE 软件安装目录内有个xil_printf.c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xilinx ISE 软件安装目录内有个xil_printf.c可以直接使用。

感謝神仙大哥!

才加了這三個引用,編譯上就出了錯,不敢亂改,請教小弟該在哪調整?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arg.h>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敬愛的神仙大哥

小弟就是豬就是笨就是嫩才來求教的,別再用洋文折騰小弟了嘛。

繁体的英文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繁体的英文也不好?

您甚麼意思?請明說。

同是中國人,這兒是搞技術的,建議您別挑撥敏感的議題 !

网友:
prinf() 和 sprintf() 是根据第一个 format 参数中 %s, %d 这类占位符来得知后边可变参数的个数和类型的
所以从原理上来说,如果你 StrAdd() 要拼接的都是字面量字符串,那就直接写成 "aaa " "bbb " 这样就好了,不要 StrAdd() 了
如果有字符串不是字面量字符串,那就需要在 StrAdd() 的参数中加一个字符串数量,然后里边用 va_arg 这一套东西逐个拿到指针后,再用 strcat() 拼接。当然肯定还得先分配好空间了,用完了还别忘了释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抱歉抱歉,我又來了 ....
剛解決一個問題,結果又來一個!

另外这段代码中你的函数返回了局部变量 rs_str, 这个数组的空间是在栈中分配的,任何时候这样用都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这段代码中你的函数返回了局部变量 rs_str, 这个数组的空间是在栈中分配的,任何时候这样用都是错误 ...

深深拜謝神仙大哥耐心指引,好生感動。

但小弟底子薄,如同小學生聽不懂微積分的道理,可否恭請神仙大哥幫小弟直接改了這段代碼,小弟好做為範例研究,澳理俾以永銘在心,感恩感恩。

char* StrAdd(char* msg, ... )
{
    va_list argp;
    int argno = 0;
    char* para;
    char rs_str[64];
    va_start(argp, msg);
    while (1)
    {
        para = va_arg(argp, char *);
        if (strcmp(para, "") == 0)
            break;
        argno++;
        strcat(rs_str, para);
    }
    va_end(argp);
    return rs_str;
}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甚麼意思?請明說。

同是中國人,這兒是搞技術的,建議您別挑撥敏感的議題 ! ...

这都哪跟哪

网友:
 【請 教"不確定參數個數的字串連接" 】标题不合格。标题不合格,这次我帮你修改了。你是VIP++不用警告。

    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