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己复制的小区门禁卡为何不好用?

楼主(2020-08-13):
在网上看了几个帖子和教程,一知半解。

就在网上买了几个CUID卡。如下图,左面是物业买的卡,右边是淘宝买的空白卡。

手机用的坚果R1,装的MCT(Mifare Classic Tool)软件。
老卡里面内容都读出来了,然后写到空白卡里面。
再从新卡读出来,内容和老卡已经是一模一样了。

但是现在新卡刷电梯不好使,老卡好使。

万能的坛,我是不是差了什么步骤?

2020-08-14 9:50添加:
已经弄明白了,确实是CPU加密卡。
而且外面的小店也没有办法复制。。。

网友A:
怎么可以读到数据的,初始密钥吗?可能是数据根据uid加密的

网友B:
是不是还有卡的密钥?密码卡没法破解的。

网友C:
存疑,
可能key不对没有完整读出正确数据
可能是双频卡,实际用的是125K ID卡
可能特殊卡,容量多了一两个扇区防复制
可能CPU卡,无解

自己平时用PN532 + mfoc来dump数据,手机NFC限制太多非root时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疑,
可能key不对没有完整读出正确数据
可能是双频卡,实际用的是125K ID卡

呃。。。
好复杂,如果这么复杂就麻烦了。

这只是一个小区的物业门禁卡,我感觉应该挺简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以读到数据的,初始密钥吗?可能是数据根据uid加密的

就是MCT这个app自己带的那个字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有卡的密钥?密码卡没法破解的。

这只是小区物业门禁卡,应该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MCT这个app自己带的那个字典。

这么容易就黑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容易就黑入了?

我看网上的帖子,如果密码不对,读出来是这个效果:

网友D:
卡是不是还有序列号可以读出比较

网友E:
0扇区和旧卡也一样吗?就是卡ID号改过来了?
复制卡刷过之后卡ID号会不会被修改?
可以试试FUID卡,就是一次性写入,防止一些简单的防复制读卡器。
如果是CPU卡模拟M1卡那种的,就无解了,很多新装的电梯刷卡都用这种方式防复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是不是还有序列号可以读出比较

扇区0第一个块就是序列号。一样。

网友F:
密钥全是f,说明没有加密,应该是判断出你是复制卡,换更高级的卡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0扇区和旧卡也一样吗?就是卡ID号改过来了?
复制卡刷过之后卡ID号会不会被修改?
可以试试FUID卡,就是一 ...

好像就是你说的这样!!
刚才我搜了一下,找到了这样一句话:

遇到了个只存UID的卡,复制后卡机不读。ASK返回字节是28
猜测是CPU卡模拟的M1。

我的卡,MCT读那个ASK就是28

楼主:
引用 网友E:
0扇区和旧卡也一样吗?就是卡ID号改过来了?
复制卡刷过之后卡ID号会不会被修改?
可以试试FUID卡,就是一 ...

而且只有0扇区有数,其他全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密钥全是f,说明没有加密,应该是判断出你是复制卡,换更高级的卡试一下。 ...

应该就是楼上坛友说的,CPU卡模拟的M1。

我搜一下看看有没有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0扇区和旧卡也一样吗?就是卡ID号改过来了?
复制卡刷过之后卡ID号会不会被修改?
可以试试FUID卡,就是一 ...

CPU卡模拟M1,真的是无解吗?

网友G:
是不好使还是无法使?若是后者,要买那种能重写ID的卡。小区门禁,一般简单得不得了,好多连加密都没有,直接用登记ID的,因为正常情况下,ID是全球唯一的,但是有一种卡,ID是可重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好使还是无法使?若是后者,要买那种能重写ID的卡。小区门禁,一般简单得不得了,好多连加密都没有,直 ...

我家小区今年把老物业公司给炒掉了,换了一个新的。
门禁换成新的了,楼上网友给出的答案:CPU卡模拟M1。

刚才搜索了一下,有一段这个内容:

iceman在Github里的源码,可以解决sak28模拟卡的解析问题。不过这需要proxmark3。在有mfcuk的情况下,pn532也是支持的。

PS:补充一下,532只能解析密码。无法读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疑,
可能key不对没有完整读出正确数据
可能是双频卡,实际用的是125K ID卡

是CPU卡,真的无解吗?
网上找到一句话:

iceman在Github里的源码,可以解决sak28模拟卡的解析问题。不过这需要proxmark3。在有mfcuk的情况下,pn532也是支持的。
PS:补充一下,532只能解析密码。无法读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像就是你说的这样!!
刚才我搜了一下,找到了这样一句话:

看楼主位的图片,SAK是28,但不一定就是模拟卡,可以买几张FUID卡试试,如果不行,就很难复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卡模拟M1,真的是无解吗?

CPU卡里面跑的系统,而且基本都是DES加密的,要破解几乎不可能,除非能找到漏洞,看各厂家程序水平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典型的是实际加密卡密码不对读到的dump数据,所以复制的卡无效。

网友:
我也是自己复制的cuid卡,和物业的一样好用。为了不引起注意,外形颜色都买的和物业发的一样的

网友H:
我去路边店配钥匙卡,10元没有加密的,12元带加密的。

估计你的是带加密的,要使用不同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去路边店配钥匙卡,10元没有加密的,12元带加密的。

估计你的是带加密的,要使用不同的卡。 ...

我也去外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位的图片,SAK是28,但不一定就是模拟卡,可以买几张FUID卡试试,如果不行,就很难复制了。 ...

谢谢,我还是去外面找地方试试吧,这个自己折腾还是比较费劲。。

网友:
复制的卡,UID和老卡是一样的吗,很多读卡器和后台只认登记过的UID

网友:
不好使什么意思? 一次也不行?还是有时不行/?

要把ID也写过去

网友:
哈哈,不好用,是指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0扇区和旧卡也一样吗?就是卡ID号改过来了?
复制卡刷过之后卡ID号会不会被修改?
可以试试FUID卡,就是一 ...

大神,你咋啥行业都精通呢? 【大拇哥】【大拇哥】 人工点赞

网友:
右边那种水滴型卡的感应线圈太小了,确实会不好使,换一张白色卡片式的估计会好些。

网友I:
没那么复杂,原卡是双频卡:13.56M负责门禁,125k负责电梯。复制的话,CUID只能解开13.56M那部分,125k需要另买125k复制卡

网友:
雅洁门禁卡怎么弄到手机(有NFC功能)里面?

试过用NFC软件NFC TOOLS读不出来

网友:
物业太黑了一张卡收200压金,自己copy几张都测试过一点问题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那么复杂,原卡是双频卡:13.56M负责门禁,125k负责电梯。复制的话,CUID只能解开13.56M那部分,125k需要 ...

我试试,我一直是用电梯试验的。。。确实还没试过门禁。

网友:
门禁不可能用到CPU卡这么高级的。不好用,也有可能是读写器是防复制卡的,复制卡一般有后门指令,读写器测试这些后门指令有反应就认为是复制卡了。
试试UFUID卡之类的,如果还是不行,就把数据读取出来,找几个QQ帮忙看看是什么系统的卡,直接叫别人出卡数据,拿张M1卡写入就可以了,这是相当于
发卡。

网友:
改成一模一样的ID,应该可以

网友:
现在安卓手机几乎都支持NFC功能,可以直接模拟门禁卡的,还有NFC手环也可以,这个比实体门禁卡方便吧

网友:
留个脚印,回头把我的门禁卡也试一下。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J(2021-01-17):
遇到了这个问题,全部数据都能读出,复制到新的UID(可反复擦写)卡中,新卡无法使用,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遇到了这个问题,全部数据都能读出,复制到新的UID(可反复擦写)卡中,新卡无法使用,该如何解决呢? ...

换CUID卡试试

网友:
先使用proxmark3读卡器+软件破解加密M1卡,得到各扇区数据和密码

网友K:
我公司就是做这个的,不好使是系统滚动码了
系统的事了,不是卡的事了

网友:
想问楼主成功了没

网友:
ucid与普通id卡是不一样。换个普通id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公司就是做这个的,不好使是系统滚动码了
系统的事了,不是卡的事了

我们电梯是右边蓝色这种卡,我试了手机直接复制不行。不知道是方法不对还是怎么回事。
但听其他人说他们复制了卡
请问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
小区是卡达6,至今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