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这个型号 是什么晶振?(16000 k020y )

楼主(2020-08-14):
咨询,这个型号 是什么晶振?(16000 k020y )
哪位老师指导下?多谢
故障:不起振

网友:
16M的晶体?
买一个换上试试吧
16000M不太可能啊
虽说所见过的单位都是MHz
STM32的话,我猜是16M

楼主:
好嘞 这个是有源晶振吗?谢谢

网友:
就是个常见有源晶振.坏的不多

网友:
旁边有两个电容吧,感觉只是无源晶振而已。可以拆掉量各个焊盘电压判断下

网友:
简单量一下外围就能够确定是有源还是无源,看板子应该是无源16M晶振

网友:
对角接两个电容,肯定是无源晶振了

网友:
应该是16M的无源晶振

网友:
16000k晶振=16M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再试试

网友:
目测图中晶振为3225封装,16MHz,无源晶振。

网友:
16M无源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