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的RAID组合,想弄清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0-08-14):
本人未玩过RAID,但有兴趣了解,想配置相应的商品。包括NAS网络硬盘的原理和方案也想了解。
RAID组合成的储存体暂时定义为虚似硬盘。下面几个问题知道答案的网友可以分享一下。
1. raid的输出接到电脑后,对电脑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的硬盘来对待?电脑可以对raid组合的虚拟硬盘进行扇区级的数字操作吗?比如分区,格式化等操作。
2. 两个硬盘组成的RAID1,如果 其中一个硬盘的某个扇区损坏导致文件读取失败。这时电脑能从虚拟硬盘上读取正常的数据吗?RAID盒会提示更换硬盘吗?
3. 两个硬盘组成的RAID1,如果其中一个硬盘的某扇区损坏,上面有文件覆盖。但电脑没有操作上面的文件,RAID盒会提示更换硬盘吗?
4. 两个硬盘组成的RAID1,如果其中一个硬盘的某扇区损坏,读取文件时失败。RAID程序会把这个坏区记录并重新把文件写到另外的位置吗?
5. 盒子坏了,把两硬盘同时接电脑,安装一个RAID软件就可以读文件?
6. RAID1的硬盘如果单独拿出来连接电脑,里面的数据是明文文件还是二进制数据?

网友A:
直接用win10自带的存储池就行了

网友B:
1. raid都是扇区对扇区的,不存在文件的概念。
2. 因此raid1的任意一块盘,单拿出来都可以随意读写,无需额外软件。
3. raid1的一块盘损坏后,降级到单盘raid0,插上新盘之后重建raid1。
4. 无论是raid盒子还是nas的原理都是这样。

(注: 仅表达我对硬盘知识的个人理解,对具体操作的结果不负责任,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win10自带的存储池就行了

直接安装两个大小一样的硬盘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raid都是扇区对扇区的,不存在文件的概念。
2. 因此raid1的任意一块盘,单拿出来都可以随意读写,无需额 ...

如果是raid0估计应该不是完整文件。因为他是拆开后分别存到两个硬盘上。

网友C:
windows的存储池还是挺好的,之前用NAS分配空间给几个人用,就是固定死了,可能一个人满了,一边还是空着

存储池就可以很弹性灵活的使用,只要总容量没有超过就可以,提高了硬盘利用的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安装两个大小一样的硬盘就可以?

存储池也支持多个硬盘组建不同的模式。我是3快硬盘,一块是SSD装系统,2块机械盘,组成镜像模式。其实就是RAID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indows的存储池还是挺好的,之前用NAS分配空间给几个人用,就是固定死了,可能一个人满了,一边还是空着

存储 ...

存储池+smr盘简直中灾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存储池+smr盘简直中灾难。

存储硬盘我宁可选择功耗噪音大一点的企业盘,贵就贵吧,数据无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dows的存储池还是挺好的,之前用NAS分配空间给几个人用,就是固定死了,可能一个人满了,一边还是空着

存储 ...

用群晖不存在这个问题吧,直接不限空间就行了呀。

网友:
为了安全着想,最好一楼一凤,关键数据可以用同步软件自动同步过去,这样废了1个,另外一个数据还在。。。。。。

存储池,挂了1个就全废了吧?

raid,如果挂了有,恢复起来也好麻烦,远不如同步软件来的冗余轻松

网友:
raid1是完全镜像,一个盘坏了,另一个盘还能工作,显示损毁只是不能写入,依然可以读取,也可以降级basic,重要资料就raid1,其他普通格式,做备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