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自建封装如何移到另一新工程中使用?

楼主(2020-08-14):
在工程文件中画的元件封装如何移到另一新工程中使用?或者有没办法建一封装库所有工程都能使用?

网友A:
这和那什么 A 什么D 类似的,都是建一个共用的封装库,然后包含进来就可以。
使用方式或习惯并不需要作变动。
具体操作,看一下帮助文档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那什么 A 什么D 类似的,都是建一个共用的封装库,然后包含进来就可以。
使用方式或习惯并不需要作变动 ...

谢谢回复,另外请问一下Y坐标怎么上面是负下面是正,怎么调整过来?

网友:
将自建库放在外部一个专用的公共库文件夹,不要放在工程文件夹就是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在官方的库下面添加自己的封装的,全局都能看得到

网友:
打开PCBNEW,在菜单首选项->管理封装库-》可以选择库文件添加到全局库或者工程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另外请问一下Y坐标怎么上面是负下面是正,怎么调整过来?

哈哈哈,确实,就这个不习惯。。。。
估计无法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另外请问一下Y坐标怎么上面是负下面是正,怎么调整过来?

习惯就好了。
用惯了pads,再用kicad,发现经常搞混快捷键。

网友:
请叫下,画了个数码管的封装库后,在PCB移动会点到数码管中间的8的丝印,会把这个丝印8跟封装分开,应该怎么设置才可以固定在一起?

网友:
 【KICAD自建封装库问题】标题不合格。标题不合格,这次我帮你修改了。警告一次(累计2次警告,封锁ID一个星期。
    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