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的4.3寸屏幕, emWin横屏怎么做不出来?

楼主(2020-08-14):
各位,

有人用emWin 在正点原子的屏幕上做出横屏效果了吗?

不加emWin可以, 加后, 怎么调,都没调整出横屏显示的, 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可以叫我们客服给一个emWin6.14亚源码版的SmartBoard横屏模式例程你,基于RGB屏的程序,你在上面的基础上改改分辨率及行场同步参数看看,或许你的代码版本太老了,不好改。实在不想改,可以发板过来,也是客服后台接入,等工程师给你改好连屏带板带代码一起发回给你。

网友:
刚才问了一下同事,你是不是还有一块板在我们公司,叫工程帮忙DEBUG的?那个搞好了,如果你再要调屏的,可以寄屏过来,顺便搞好了一起寄回去,不需要的话,今天同事会安排把DEBUG好的板发回给你

楼主:
感谢客服提供 支持,  搞定了!
如下请注意!
///#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Lin_OSX_32_API//    Vertical screen.
#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Lin_32_API //horizontal screen.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