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高温空中连接器,4芯,高温130度正常工作

楼主(2020-08-14):
选了几款车用的,参数是120度。实际使用是125度,感觉不靠谱。
要求是空中对接,用的是硅胶线缆深入高低温箱内,箱子内连接被测设备。被测设备的接头是提前焊接好的,和硅胶线缆空中对接。
线径是0.5平方。4Pin。连接器尽量小一些,方便拔插,外观尽量高大尚一些。

买了两种车用的,大概这个样子。外观和尺寸都满足,就是高温差一点。

网友A:
德驰端子 要么?

网友:
换航插呢?

楼主:
因为是反复测试用的。线缆一端长期不变,用航插到没什么。但是测试设备一端,如果用航插的话,每次焊接太麻烦。
我选的这种端子,计划是探针多留出来一段,每次测试,把被测设备直接焊接在探针上,测完拆掉。

被测设备可以看做是一个四线制的热电阻。

网友:
高温连接器,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驰端子 要么?

有推荐的品类和型号吗?我查一下参数。体积尽量小,线径是0.5平方的。四芯,空中对接。价格先不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驰端子 要么?

德驰通过筛选确实是有可以用的。但是网上没找到方便购买的渠道。型号也需要找一下哪个合适。在不考虑价格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找到我需要的端子。
如果到明天早晨没有更合适的产品。就用你的答案了。

网友:
进口拆机雷默航空插头LEIMO ODU镀金5芯自锁连接 欧度延长连接器

某宝。搜索下,或者选择搜索  雷默接插件。

网友:
GJB599系列耐温175度一套下来800左右

网友:
好的接插件太贵了

网友:
推测买那种电木外壳的,应该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驰端子 要么?

实测标称120度的车用端子,我在加热板上,用150度去烤。并无什么不良反应。就用普通的车规级的端子好了。你推荐的确实有高温端子。选你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标称120度的车用端子,我在加热板上,用150度去烤。并无什么不良反应。就用普通的车规级的端子好了。 ...

谢谢!德驰的端子我有在一些汽车上用过,但是150°C我确实没有实测过!还有我不是德驰的广告,我只是用户,德驰的品质感看上去很好,看到不少国外消防产品过来,里边用的德驰端子,消防产品耐温应该要求不低的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