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55块淘了一个投影仪翻车了,有懂的指导一下维修

楼主(2020-08-14):
故障:开机有商标画面投出,就卡死了,不进系统

楼主:
死机后不能关机要拔电池断电

网友:
有可能FLASH里的系统文件有坏块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话估计是固件丢了

网友:
画面卡死,检查没有虚焊的话很多情况是固件问题,重刷估计能好,不过看样子是nand闪存,不太好搞了

网友:
启动时量一下各路电源有没有异常。

网友:
55 块!?这 也能够玩?还是帮助你学习嵌入式系统?

网友:
flash挂了吧

网友:
不翻车,这种投影也不能看啊,亮度非常低,你还不如100-200收一个日系的液晶机呢

网友:
Flash里的系统挂了吧

网友:
这东西就一玩具。

网友A:
55块投影仪???

分辨率多少?亮度多少?能投多大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块投影仪???

分辨率多少?亮度多少?能投多大画面?

640X480,60-80寸左右,再大亮度就不能看了

楼主:
LCOS反射式液晶的型号是HX7027-FPC,百度找到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3945ad4ac850ad02de8041e1.html

网友B:
有这么便宜的投影仪啊,求个连接去看看

网友C:
光源可以换成紫外线LED吗?可以用来曝光干膜做PC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源可以换成紫外线LED吗?可以用来曝光干膜做PCB啊

明明是做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源可以换成紫外线LED吗?可以用来曝光干膜做PCB啊

DLP,LCOS,都是反射式液晶,应该可以,不过你得搞高分辨的投影机 可以去尝试用电脑VGA信号驱动试试紫外线固化胶能不能正常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便宜的投影仪啊,求个连接去看看

我买的是故障机,不能用,你自己淘宝搜索一下吧 ,这个机子型号是PT110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