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DDR3 走菊花链布线的话, 两片的DATA线都要等长吗? 还是一片管一片?

楼主(2020-08-14):
如题。 我查到也有说一片的  D0-D7一租  一片的D8-D16是另一组

同一片的data也可以分两组等长吗?   还是说同一片所有的DATA都是一组等长

两片的data要做等长吗

网友A:
看你用的DDR位数,按组分包括以下信号DQ+DQS+DQM,8位的就是0~7,16位0~15,32位就是0~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DDR位数,按组分包括以下信号DQ+DQS+DQM,8位的就是0~7,16位0~15,32位就是0~31 ...

以芯片位数为准了。wrl是以chip为准的。不过影响不太大。

网友:
分组等长就行

网友:
一片管一片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