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充电的继电器触点粘连,怎样改进?

楼主(2020-08-14):
为了给电动自行车充电自己DIY了个定时开关,用继电器控制220V输出,供给充电器供电;用了一段时间发现继电器触点粘连在一起,继电器不起作用了,初步分析为上电瞬间给充电器电容充电,冲击电流大造成的;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措施防止继电器触点粘连。继电器用的是欧姆龙的输出5A250VAC。

网友A:
我买了一个这种的,非常好用.二十多块钱.

网友:
过零检测

网友:
轮椅之类的24V驱动器,继电器导通前,会通过一个MOS管给后面电路预充电。使继电器两个触点电压相差不大时,再吸合继电器。

网友:
换继电器,最少也要10A/250V。

网友:
简单的串一个NTC(功率要足够大,留散热空间)。

网友B:
为啥要控制充电,多此一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控制充电,多此一举

电池充电过充很可怕的,锂电池不知道,48V的铅酸电池,在屋子里充,第二天早上,电池烫手;为了小命和那么点财产,我DIY了一个温度检测保护器,因为定时器也不靠谱啊,万一定时过长了,不受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池充电过充很可怕的,锂电池不知道,48V的铅酸电池,在屋子里充,第二天早上,电池烫手;为了小命和那 ...

可以告诉你诀窍,现在市面的铅酸电池充电器的充电曲线故作姿态,弄了个充电电压和浮充电压,就是充电开始是恒流,这时电压是慢慢升高的,要充满的时候电压会升高到所谓的充电电压,一般都设定为59.5左右(48V充电器为例),等电流下降到很小的时候,这时充电电压是过高了,再切换到浮充电压(56V左右),这个充电的高压害死人了,造成大量电池失水,最后就会出现电池发热,不进入绿灯转浮充电压,夏天尤其严重,不是因为过充,你想想哦,新电池不会出现发热吧,一般半年之后开始出现。我做充电器20多年,做了大量实验,发现,铅酸电池充电根本不需要那个高压,直接浮充电压充电就可以了,充电容量和充电速度一样,我自己的包括家人朋友的都取消充电高压,就从来不会出现发热问题,电池也不会鼓起来了,直接用浮充电压充电,充电器无论多长时间接电池充电都不会发热鼓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告诉你诀窍,现在市面的铅酸电池充电器的充电曲线故作姿态,弄了个充电电压和浮充电压,就是充电开始 ...

新电池充电电压可以在59.5V高压下充电,并且这个电压可以充到59.5V,然后充电器转灯,停止充电。但是旧电池充电的电压充不到59.5V,充电器转不了灯,就这样一直充,其实这时候已经不再充电了,电池和充电器的压差就在做消耗,电池相当于负载,就一直发热。
那么问题来了,把电压降到56V,新电瓶的充电其实都没充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电池充电电压可以在59.5V高压下充电,并且这个电压可以充到59.5V,然后充电器转灯,停止充电。但是旧电 ...

有没有充满有测试数据么?拿出数据来,我可以给你看看实验记录,不能凭猜测,不过你不相信就当我没说,你可以去找找南京特能电子,专业做充电器的,也是国内做小电动车充电器的最早的厂家之一,他们在20多年前就发表过类似的论文,还有,旧电池到不了59.5的化学机制是什么?

网友D:
串一个NTC在开关回路就可以了,一般不是快充的话,用20欧以上100欧以下NTC,基本都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告诉你诀窍,现在市面的铅酸电池充电器的充电曲线故作姿态,弄了个充电电压和浮充电压,就是充电开始 ...

请教一下,铅酸电池是否每个电池设为13.8V左右,就好了?充电时给电池加入负脉冲即充电时突然给电池放一下电对电池是否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铅酸电池是否每个电池设为13.8V左右,就好了?充电时给电池加入负脉冲即充电时突然给电池放一 ...

13.8-14v都可以,超过了,就进入析氧电压,超过14.5就进入析氢电压,就像电解水差不多的意思,水变成气跑了,到后期没有水来维持硫酸和硫酸铅之间的还原反应,继续充电,能量就只能发热,至于脉冲和负脉冲充电对电池的好处,我们也做了不少实验,没看到有明显好处,当然用高压脉冲充电,会挤出大约5%以内的容量,但这时以损失电池寿命,得不偿失。20多年前,市面有人想用脉冲之类的来充电和修复电池,并且有不少销售,最后不了了之,增加了成本没看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一个NTC在开关回路就可以了,一般不是快充的话,用20欧以上100欧以下NTC,基本都能用。 ...

昨天从废电脑开关电源上拆了个黑色的NTC热敏电阻串在回路中,希望能用的时间长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这种的,非常好用.二十多块钱.

我之前买过一个,但总感觉不如自己用单片机做个好使。买了之后还闹出个笑话,定上时间后总感觉定时器怎么不滴答滴答响,还以为是坏的,问了售后让人家好一个鄙视,说这个是齿轮的,只有插电后才运转;想了想可能里面有个小电机吧

网友:
1、加大继电器到10A。另外买正品,你的欧姆龙,如果是新品,一开始就粘,只能呵呵。
2、罪魁祸首是劣质充电器,容性负载,没有做冲击处理,你还是老实增加一个NTC吧,10R差不多。

网友:
也遇到过,容性负载大,继电器粘合了。

网友:
带过零的固态继电器,和机械继电器串联。SSR用来保证过零导通,机械用来保证电气切断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告诉你诀窍,现在市面的铅酸电池充电器的充电曲线故作姿态,弄了个充电电压和浮充电压,就是充电开始 ...

充电器,怎样改浮充

网友:
大容量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器,怎样改浮充

不同产品型号改的地方不一样,具体要看线路,总之找到转灯的地方,一般有比较器,改动比较器的外围,用万用表检测,充电器在大电流充电时总是处于转灯之后的状态的电压就可以了,一般充电器都是根据充电电流大小来转灯的,所以,一旦电池发热电流无法降下来就不会转灯了

网友:
简单串个NTC是挺好,就是发热太大,片径20mm的,5A以上电流也很烫了。要是紧挨着电容,能烫化

触点有时候不是刚接触时黏连,大电流弹开的时候也会有火狐。

网友G:
预充电,两个继电器。
第一个继电器触点串个电阻
第二个继电器触点不串电阻

第一个动作后延时启动第二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预充电,两个继电器。
第一个继电器触点串个电阻
第二个继电器触点不串电阻

这个方案不错

网友:
触点容量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一个NTC在开关回路就可以了,一般不是快充的话,用20欧以上100欧以下NTC,基本都能用。 ...

正解。

继电器也要选择触点专门处理过,抗冲击电流强的型号,抗粘连性能要好一些。
标称电流相同的继电器,抗冲击电流能力相差是可以很大的。

网友:
奔驰cls450板子给你们看看,48v混动

功率开关(80V/300A MOSFET)

按照图片方向,上下两个耳朵是48input(来自电池包),下面耳朵是打铁(带电流采集)

右边三个,GND一个,一个是48V ouput(进过mosfet),一个也是48v output(内部捅进12-48双向DCDC)

这是bms系统中的一个板子,另外一个是MCU控制板(英飞凌三核MCU,带2个锁步核)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继电器不行就上接触器 串电感 或者刚开始通电经过电阻过一会把电阻短路

网友:
我也做过没发现你这种情况,是不是充电器不正规没有ntc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