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松下洗碗机松下NP-TR1WRCN坏了,有维修建议吗?

楼主(2020-08-14):
疫情期间,当然不希望外人进门。但如果自己搞不定,也没用有办法了,只能让松下上门了。

7个月没有使用。回来发现不正常了。

特点是:

1。可以开机,LED指示灯都好像正常。

2。按“开”可以开机,按“关”可以关机。

3。开机后,不需要任何按键,机器自动启动(正常的时候不会的)听到里面机器转到的音。

4。好像还听到水声。其实不是水声,因为完全没有水出来。

我检查过洗碗机的进水口,有水的。排水口也没有堵塞。

5。机器“自动”启动后,按“暂停/开始”没有反应(正常是会暂停的)。

6。机器“自动启动”后,装模左右工作十几二十分钟,然后“洗涤、漂洗、烘干”一起闪动报警。

这时只能按“关” 关机。

再按“开”,机器有“自动”启动。

7。按下“开”打开机器,如果速度足够快(估计3秒之内),按“程序”是可以切换的,但3秒一到,机器又会“自动” 启动。

大家有什么维修建议?

网友A:
感觉像电路板或按键受潮的问题。

网友:
这是手动变自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电路板或按键受潮的问题。

现在功能紊乱。

如何取出线路板?

另外不进水,难道进水阀有问题?

网友B:
看来洗碗机真的是家里高故障率的家电,我家的也是,出现的都是奇葩问题,以至于维修站都没配件。不过奇怪,都过保几年了,每次维修都没收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洗碗机真的是家里高故障率的家电,我家的也是,出现的都是奇葩问题,以至于维修站都没配件。不过奇怪, ...

我查了,只是保修一年啊。

网友C:
根据所述,①分析按键和线路板受潮可能性很大,打开后盖取出电路板,正面反面用电吹风吹一遍再试试,如果故障依旧,请把“暂停/开始键”焊下来,再开机,看看故障是否消除。②能装进去,就能取出来,拍几下脑瓜子肯定能找到突破口③既然功能紊乱,先不要考虑进口阀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所述,①分析按键和线路板受潮可能性很大,打开后盖取出电路板,正面反面用电吹风吹一遍再试试,如果故 ...

好,明天试试。

网友D:
看了下我的垃圾西门子的,4年了,还没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我的垃圾西门子的,4年了,还没故障

西门子的东西的确垃圾。

网友:
最近修了家里9年的滚筒洗衣机和原房东快20年的空调,什么时候空了发帖子分享出来

网友:
我的西门子洗碗机,就是半年没有使用,排水阀故障损坏。售后维修拖回来用了没几天又坏了。现在还丢在车库。

网友:
我的还在路上,买了个海尔的

网友E:
应该是受潮或者进水,我的电热水器被我清洗后换镁棒过程中把电路板沾上水了 也是一样的各种功能乱了。 后来拆出电路板晾了几天装上后修好了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受潮或者进水,我的电热水器被我清洗后换镁棒过程中把电路板沾上水了 也是一样的各种功能乱了。 后来 ...

好。今天安装完热水器,动手拆这台洗碗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只是保修一年啊。

我家是海尔的,保修也是一年,售后上门前我还问了坏的配件价格,明确说了我这过保了。但是每次修完,连名都没让我签,就走了,关键是不止一次。事后发给我的短信也写着费用零。

楼主:
今天事情忙完,决定拆机器。

拆之前,我开了一下机器,发现不会“自动启动”了。

尝试操作,功能恢复正常。关键是:看到喷水了!

看来真的是长时间没有使用线路板受潮了。

继续观察。

网友:
我家的拆开排过一次水,后面有个胶塞取出来排水,排出来就好了。是洗的时候报排水异常。

网友(2022-01-02):
我家的又这样了,排水之后就报警,之前把水排干净就好了,这几次都不行了,阿莫那个后面怎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