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打开图片后找不到x,无法返回

楼主(2020-08-14):
坛友们有没有遇到论坛上的图片打开后找不到X,关不了图片,没法回到论坛列表状态的情况?

网友:
点多一下不行吗?

网友:
手机或电脑?

网友:
我都是按返回键

楼主:
手机有这现象,电脑上没有这问题。图片可以点击放大,但没法关闭,主要是找不到X,多点一下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有这现象,电脑上没有这问题。图片可以点击放大,但没法关闭,主要是找不到X,多点一下也不行。 ...

手机的习惯性操作跟电脑不同的,你out了。

手机都是返回操作的。

而电脑是新开一个窗口,所以要关闭 。

这是我们专门这样设计手机图片的打开方式的。(论坛手机版的图片处理是我们自己编写的)。

楼主:
其实我是想说,这个位置没有返回键,打开网页是有返回键的,打开图片没有,点击图片可以放大,没有返回和关闭按钮,但其他网站上的图片是有返回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说,这个位置没有返回键,打开网页是有返回键的,打开图片没有,点击图片可以放大,没有返回和关 ...

哈哈,估计你是苹果手机。

我们都是使用安卓。安卓有专门的返回键非常方便,根本不需要界面里设置返回。

我已经提交给技术人员,列入开发计划里。

网友:
刚才技术人员回复:这个地方改不了。

我们为了兼容性,是使用浏览器直接打开原图,没有任何的控制代码。

大家就使用浏览器或安卓系统提供的返回功能好了。

楼主:
我的也是安卓系统呀。浏览器的返回键是指圈里那个,是吧?但打开图片后整个横线上面部分都没有了,打开网页是有这部分的。这个才是主要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安卓系统呀。浏览器的返回键是指圈里那个,是吧?但打开图片后整个横线上面部分都没有了,打开网页 ...

1。使用安卓系统的返回键最方便。

2。那个是我们正常网页的返回键,不是你的浏览器返回键。

下面是我的三星浏览器自带的返回和前进键:

楼主:
我的网页底下没有你这个这排按钮的。最初就是在左上角有返回键的,后来改版后就没有了。今天想起来研究一下。看样子是我的系统导致的,一下子也解决不了,算了吧,影响也不大。谢谢老大!

网友A:
你的手机应该是全面屏,如果界面上没有设置返回键,在全屏的时候找不到返回键。你可以在没有全屏时返回键的位置,由屏幕外向屏幕中间滑动就可以调出返回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手机应该是全面屏,如果界面上没有设置返回键,在全屏的时候找不到返回键。你可以在没有全屏时返回键的 ...

全面屏都有返回手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网页底下没有你这个这排按钮的。最初就是在左上角有返回键的,后来改版后就没有了。今天想起来研究一下 ...

扔掉chrome这样的垃圾吧。这完全是反人类的设计。

建议你安装三星浏览器,非三星手机也能安装,应用商店搜索“三星浏览器”。

国产浏览器也是垃圾。连设个首页都故意做不到,故意让你先看一页广告。

目前我唯一用得舒服的就是三星浏览器,100%满足我无比苛刻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手机应该是全面屏,如果界面上没有设置返回键,在全屏的时候找不到返回键。你可以在没有全屏时返回键的 ...

全面屏也有返回的手势。

我也是全面屏,但我都是让系统显示底部的三个虚拟按键。

楼主:
又有学习提高的地方了,感谢老大,感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