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小软件(windows)可以把整个目录(包括子目录)进行MD5校验。算出结果就可以。

楼主(2020-08-14):
用来校验备份的目录是否完整。

网友:
用rsync就不用有这个担心了。

网友A:
批处理配合openssl就行
for /r %%i in (*.*) do openssl md5 "%%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处理配合openssl就行
for /r %%i in (*.*) do openssl md5 "%%i"

运行后提示:此时不应有 %%i。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行后提示:此时不应有 %%i。

存成bat放到要用的目录里运行

网友B:
一定要MD5吗?7zip右键支持CRC、SH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MD5吗?7zip右键支持CRC、SHA

怎么用?目录不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成bat放到要用的目录里运行

帮手再改改那个命令,计算出唯一一个MD5。现在是每个文件都计算一个出来,没有意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手再改改那个命令,计算出唯一一个MD5。现在是每个文件都计算一个出来,没有意义。 ...

唯一一个有个问题,文件先后次序影响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唯一一个有个问题,文件先后次序影响结果

排序不改变就名。因为上十万个文件,一个一个对照好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序不改变就名。因为上十万个文件,一个一个对照好麻烦。

用比较工具,过滤掉相同文件

网友:
如果是win10系统,可以直接用Powershell 脚本,不依赖第三方。
文件比较多的话,速度可能会慢。输出结果是经过排序的,把输出结果重定向到文件中,直接用文本比较工具,可以很容易看出哪些文件有变化。
$dir = "C:\"
Get-ChildItem -R $dir |Where-Object {$_.Attributes -eq "Archive"} |Sort-Object |Get-FileHash -Algorithm MD5 |Format-List -Property Hash,Path

遍历目录 | 过滤(只列出文件,过滤掉文件夹) | 排序 | 计算md5 |格式输出(输出md5值和文件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用?目录不打包。

目录右键菜单就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录右键菜单就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录右键菜单就有的啊

升级了7Z,看到了。真好用,谢谢。

网友D:
建议楼主用源代码管理工具。如 svn, git。比单纯的备份更进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用源代码管理工具。如 svn, git。比单纯的备份更进一步。

SVN有用,服务器在阿里云。不过是代码管理,不是资料备份。

网友E:
试试这个
http://code.kliu.org/hash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这个
http://code.kliu.org/hashcheck/

这个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