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为什么方波逆变器用不同的万用表测试输出电压不一样?

楼主(2020-08-15):
京东买了个纽曼的车载逆变器,150W方波,结果用福禄克187的表测试,空载电压225V,用便宜的万用表,几十块的,包括福禄克15B,17B都测试了,

空载电压只有180V左右,拆开看了下,就是用两个494的方案,外加一个小单片机做了个数码管显示,这个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楼主:
就是这个逆变器。

网友:
187是 真有效值万用表

网友:
你的找又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测量

楼主:
能否详细给科普下?为何这个逆变器非要真有效值万用表才能测试正常?
现在这个情况算是正常的吗?

网友:
因为是方波,是正弦波测的就是一样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吧,试过各种号称真有效值的万用表都是测不准的

网友:
应该是修正波,方波的应该很少见

网友:
真在看狗东自营,方波和正弦波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我的修正波的逆变器接明纬开关电源有吱吱声,接笔记本电源没有问题,现在还是买正弦波的吧

网友:
真有效值电压表是测量波形的有效值,显示结果就是最终结果。
其他电压表大多数是平均值电压表,测平均值,然后假定信号是正弦波,换算成正弦波的有效值给你看,所以当你测非正弦波时,需要换算一下。
有个参数叫波形因数,就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最准

网友:
真有效值的表测量也不准么?还想买个呢。。。。

网友:
34461应该可以很准吧

楼主:
真有效值的可以测准,这个我试过,就是普通表测不准,不知道是何原因才来问的。

网友:
真有效值准。假如一个波形不定的电压加到电阻上产生的热量和5V直流电源加载同一个电阻上产生的热量相等,那么这个电压的真有效值就是5V。显然这种波形可以有很多种,正弦波,或者幅值不通占空比不同都可以达到和5V直流电源同样的效果。因为市电是正弦波,所以一般都是按照正弦波的计算。比如314V峰值50HZ的正弦波有效值是220V。假如我们万用表的计算方法是取峰值,然后除以(314÷220),对于50HZ正弦波来说结果是正确的,但是显然对于大多数方波信号结果是错误的。个人了解,供参考

楼主:
楼上解释通俗易懂,很清楚,如果再要深究的话,网上一搜,具体修正波和正玄波怎么计算有效值,有比较详细的

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