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KiCad5 解锁右键画布拖动、XP兼容包

楼主(2020-08-15):
帖子内容对应kicad-5.1.6_1-i686版

借用hailing大师开源工程测试 软件表现及3D加速均正常

XP补丁:

解压覆盖对应文件即可

与其他EDA软件操作不同,kicad为按下滚轮拖动画布。无鼠标操作不友好,按官方论坛里的说法貌似短期并不会开放修改,
所以这里提供一种临时方案,允许PCB编辑时使用右键拖动,符合以往习惯方便笔记本用户

十六进制编辑器打开 _pcbnew.kiface
搜索 9A99193EC7412800000000 替换为 9A99193EC7412800000100 即可生效

64位版 (未经测试)
48894120C7412800000000 => 48894120C7412800000100

楼主:
原理说明
kicad作为跨平台工具,图像使用opengl接口渲染,也有备用软渲染引擎,仍使用python2.7,
毕竟曾经支持过XP,只是因为库/编译器更新导致的不兼容,
所以只需修复系统API依赖即可重新在XP系统中使用

修改方法一般也适用于其他的画面无关的程序

使用Dependency Walker定位异常dll,用旧版kicad中文件替换
[图]
不存在的使用ReactOS中兼容库,改名后从导入表替换
[图]

右键解锁
阅读代码找到控制画面拖动部分,原本已经设计左右键支持
改源码windows下交叉编译一遍要踩的坑太多,所以定位到关键点,修改bin以保证工作稳定
common/view/wx_view_controls.cpp:243
void WX_VIEW_CONTROLS::onButton( wxMouseEvent& aEvent )
{
    switch( m_state )
    {
    case IDLE:
    case AUTO_PANNING:
        if( aEvent.MiddleDown() ||
            ( aEvent.LeftDown() && m_settings.m_panWithLeftButton ) ||
            ( aEvent.RightDown() && m_settings.m_panWithRightButton ) )     // <===
        {
            m_dragStartPoint = VECTOR2D( aEvent.GetX(), aEvent.GetY() );
            m_lookStartPoint = m_view->GetCenter();
            m_state = DRAG_PANNING;
        }

common/view/view_controls.cpp:57
void VC_SETTINGS::Reset()
{
    m_showCursor = false;
    m_forceCursorPosition = false;
    m_cursorCaptured = false;
    m_snappingEnabled = true;
    m_grabMouse = false;
    m_autoPanEnabled = false;
    m_autoPanSettingEnabled = false;
    m_autoPanMargin = 0.1;
    m_autoPanSpeed = 0.15;
    m_warpCursor = false;
    m_enableMousewheelPan = false;
    m_panWithRightButton = false;   // <===
    m_panWithLeftButton = false;
    m_lastKeyboardCursorPositionValid = false;
}

前面16进制替换相当于将初始化时将m_panWithRightButton默认改为了true,

网友:
顶一个,等原理讲解

网友:
按下滚轮拖动画布确实不方便,V6版希望可以自由设定

网友:
v5.1.5-3  win7 64bit 正常!
谢谢lz,话说当初为了这个问题我还想着弄过能切换滚轮键和右键的鼠标

网友A:
当时原理图还是只能中键拖动,lz能不能把原理图也解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原理图还是只能中键拖动,lz能不能把原理图也解决一下?

_eeschema.kiface  也按前面办法替换修改即可

网友:
谢谢分享,保存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_eeschema.kiface  也按前面办法替换修改即可

good,也有效

不过有个小缺陷,原理图右键拖动时释放后会弹出右键菜单,pcb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已经测试 ,管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太实用了!

网友B:
没用你的兼容包之前,在XP是主程序无法启动,用兼容包覆盖后,主程序正常启动,点原理图编辑就不动了。
PCBNEW正常,PCB库也正常,原理图库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你的兼容包之前,在XP是主程序无法启动,用兼容包覆盖后,主程序正常启动,点原理图编辑就不动了。
PCB ...

显卡是?
试着先将图形(加速)级别调低,或关闭3D加速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卡是?
试着先将图形(加速)级别调低,或关闭3D加速再试试?

关了3D加速的。

楼主:
我这里是4x抗锯齿选项3d加速时会复现,卡住的提示是OpenGL失败之类

先一步步排除下,
目前PCBNEW时使用3D加速(F11启用)会不会出现错误提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是4x抗锯齿选项3d加速时会复现,卡住的提示是OpenGL失败之类

先一步步排除下,

会提示不支持加速,确定后软件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提示不支持加速,确定后软件可以使用。

如果kicad设置中图形加速选项已经是 无抗锯齿 ,那可能是显卡太旧不支持OpenGL2.0标准,或者显存太小,
可以将_eeschema.kiface中
837D08010F84DE010000 替换为 837D0801909090909090 强制禁用GL渲染,然后启动后再F12切入软渲染

网友:
好方法,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