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现在的激光测距仪可以做的这么便宜?

楼主(2020-08-16):
一般应用的激光测距仪,距离可到30~40m,精度±1.0mm

很早以前买过一个激光测距仪要500多,现在可以做到不到70元,除一定的利润,说明成本应该很低。

网上有相关拆机的,看着比较简单,但是精度还可以的,请问采用的是什么技术方案?

网友A:
有文章据说是一个线阵传感器,通过感光计算光强中心来计算距离。因此对安装精度要求是比较高的,你看看激光头和摄像头有无打胶固定?

网友:
si5351作为时钟

网友B:
70算什么, 去年 撸羊毛,  20元包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0算什么, 去年 撸羊毛,  20元包邮呢

现在还有羊毛撸吗?

网友:
室内用用  偶尔用用  无所谓   真正工业上面测距控制用   几十块钱不敢用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羊毛撸吗?

没了........

网友:
相位调制的   之前有薅羊毛  孕龙

网友:
测距模块还是很贵,我用的快300了,不知道有没有便宜点的模块?

网友:
应该是雪崩二极管、时钟芯片量产便宜了吧

网友:
https://habr.com/en/post/327642/
这里有原理

网友:
这个就是把产品做死的典型案例。以前卖几百刀,如今最低廿三十软妹币。技术含量是高,光机电的集中体现,还是比较难的。现在这个价,这个产品很难有进一步发展了。指标再提升又如何?能多几个子?

网友:
任何技术都会贬值

楼主:
https://www.ti.com/tool/OPT3101EVM 大家看看这个TI的方案,北醒有款是用的它的这个OPT3101 芯片做的,单点测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文章据说是一个线阵传感器,通过感光计算光强中心来计算距离。因此对安装精度要求是比较高的,你看看激光 ...

有打胶的,但是感觉不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文章据说是一个线阵传感器,通过感光计算光强中心来计算距离。因此对安装精度要求是比较高的,你看看激光 ...

有打胶的,但是感觉不是计算光强中心来计算距离。

网友D:
成本下降主要是因为技术的进步,核心就是那颗Si5351低成本双PLL时钟芯片。

以前要产生两个频率非常接近的相干信号是非常麻烦的,需要一大坨混频滤波电路,调试也非常困难。

有了Si5351这种分辨率堪比DDS的任意小数分频PLL,外围电路可以变得非常简单,成本自然就大幅下降了。

网友(2020-10-09):
我看了下激光测距模块,20米的都要200了。有人试过买几十块的成品,把模块拆出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本下降主要是因为技术的进步,核心就是那颗Si5351低成本双PLL时钟芯片。

以前要产生两个频率非常接近的 ...

已用这个芯片捣鼓出了一个测电线长度的demo板,有100m,300m,1000m量程,demo板物料成本20左右。原理就是测相位差。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激光发射与接收模组,就是个完美的激光测距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