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力仪表无线通讯协议问题

楼主(2020-08-16):
只有485通讯的仪表是通过DTU的modbus协议获取电力仪表的数据后再通过各种无线网络转发到后台,现在开发的电力仪表除了485通讯之外,还要具备各种无线通讯功能,如4G、NB,是直连后台的,不知道这块协议应该怎么做

网友A:
4G,NB是是物理通讯方式,可以通过上网连接,小号卡流量来传送数据。对协议没有特殊要求,客户需要什么协议就可以走什么协议。不过一般这种应用场景一般不需要像485或者MODBUS还带有链路层协议,因为链路层有网络协议保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G,NB是是物理通讯方式,可以通过上网连接,小号卡流量来传送数据。对协议没有特殊要求,客户需要什么协议 ...

能否举例一下这个协议具体有哪些,比如说要接入云平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举例一下这个协议具体有哪些,比如说要接入云平台

可以了解下MQTT协议

网友:
如果有标准,电力行业应该会有统一发布的。

网友:
要接入国网(或南网),协议涉及DL645,103(104),61850, GDW37x等。
MQQT什么的就不要想了,电力行业很特殊,不会用用MQTT的
普通的设备还不会让直接接入,需要专用加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