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替代PLC

楼主(2020-08-16):
   用单片机替代PLC,把PLC的指令做成函数,用C语言来编程,哪位大佬有做过的。

网友A:
PLC适合电工。方便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适合电工。方便简单。

电工也可以用单片机啊,哈哈

网友B:
那么多国产plc做的就是这类事,PLC的核心是稳定。

网友:
STM32 造轮子之只能 C 编程的伪 PLC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0623-1-1.html
(出处: amobbs.com 阿莫电子论坛)

网友C:
用C语言编程都不一定有现在的plc编程功能强大

而且楼主可以找个电工和你一起针对同一个项目,分别用单片机和plc来实现,看看谁快

网友:
早些年也做过这样的事情,用单片机来控制车间的自动化设备,基本一些控制气缸,马达,继电器之类的,一些顺序控制。

网友D:
用单片机能省几个钱?还有客户是否接受?另外,你试试用单片机做几十轴项目看看?更别提稳定性
还有楼主标题好像不合格

网友:
楼主有点儿想当然了

网友E:
楼主是不是刚毕业? 单片机跟PLC 是一回事吗/
单片机能直接替代PLC, 西门子就不要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C语言编程都不一定有现在的plc编程功能强大

而且楼主可以找个电工和你一起针对同一个项目,分别用单片机 ...

工控机表示PLC和MCU都是渣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刚毕业? 单片机跟PLC 是一回事吗/
单片机能直接替代PLC, 西门子就不要活了。 ...

没有这么绝对吧.....我感觉工控类的东西能用PLC的那也就能用单片机搞定

毕竟PLC核心也是芯片....

原来有份工作就是做的电机控制的,通过电磁阀或者磁栅 控制行程

原公司就是用MSP430做的,要用PLC也可以,但是成本不在一个档次的

====

大公司的PLC真正强大的是在于稳定性,可靠性,还有就是接口的多样性

对于简单应用,单片机代替PLC完全可行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工控机表示PLC和MCU都是渣渣

一个MCU成本几十块...

一个PLC成本几百起步

你的工控机单位以K计

====

就像我只想代个步而已,非得上劳斯莱斯么

骑单车  骑摩托 也是可以的呀

网友H:
见过用单片机控制的机械,随时都可能误动作,上班时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不然手就没有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见过用单片机控制的机械,随时都可能误动作,上班时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不然手就没有了。 ...

PLC的也有采用通用MCU来做主控芯片的

网友J:
PLC 里面还不是MCU    还是少部分电感看不起的所谓51系列  楼主加油  坚持去做  一等有许多想不到收获   提升 软硬件技能大有帮助

网友K:
个人认为,PLC适合做动作、流程可控,有限变化的场合,MCU适合做按输入程序进行控制的场合,比如一般的顺序控制或者动作控制的都是PLC,而涉及到走程序,哪怕雕刻机,简单的用MCU,复杂的上CNC。

同时认为,目前很多PLC的项目是可以MCU做的,而且某些场合下,MCU比PLC好用。

另外现在PLC的编程语言,部分更像C语言或者类似语言,比如倍福家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一个MCU成本几十块...

一个PLC成本几百起步

你就没考虑过人工成本,时间成本,如果你是自己做自己用,问题不大,但是一旦公司公司化运营,你用plc的简单程度和单片机可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
开发效率不是一个级别的,有的选我肯定选plc,最好是倍福那种,扩展性和程序的维护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C适合电工。方便简单。

。。。。我怎么感觉都学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工控机表示PLC和MCU都是渣渣

其实现在的PLC也不限于硬件架构的了,工控机也可以做PLC,现在都有softPLC的架构,就是贵而已

可能十年前单片机替代PLC还是可行的,单片机的成本低些,功能做得灵活些,但就是要看稳定性,因为工控就是要稳定性第一
现在PLC的架构有了很大的改进了,以前做不了需要单片机做的功能,现在都能做了,特别是运控方面增强了很多,估计以后还会挤压一些运动控制器的市场

估计单片机在工控行业以后会以细分行业的复杂定制为主吧,整些PLC做不了的,毕竟单片机架构灵活些,运行效率也稍微高一点点

网友:
楼上以为电工都是拿1~2千月薪的么?现在好点的电工都上万月薪,好点的程序员比电工月薪还高,搞什么c语言,不要付人工费?以为老板傻?

网友:
PLC也是单片机开发的。
在控制领域,单片机直接开发和PLC开发,相当于编程时汇编和C语言的区别,简单的可以搞搞,复杂的就不划算了

网友M:
我做过呀,因为我讨厌梯形图编程。复杂的东西都实现不了。所以我只能做个单片机版的PLC.用的是STM32. keil C环境。驱动9个步进电机。就是在现场操作比较麻烦。

网友N:
我特别讨厌梯形图编程,简直就是一群傻大粗用的东西。。。

网友O:
PLC只是单片机的一类专用于工控的系统化的应用而已,用单片机还是用PLC取决于应用领域和综合成本以及相应的技术实力。但是如果想代替PLC搞工控项目,需要满足PLC的使用特点:稳定可靠,易编程,易维护,易扩展,易学习,还有他那人见人会的上位机软件。当然不包括客户对品牌的认可方面,比如,有的产品用单片机或者国内PLC完全能满足要求,但是他就指定要西门子的,其他品牌坚决不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L:
你就没考虑过人工成本,时间成本,如果你是自己做自己用,问题不大,但是一旦公司公司化运营,你用plc的 ...

非标设备肯定是用PLC综合成本低,批量的地方好多都从PLC转到定制的控制板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电梯控制柜,早年用的是PLC,现在已经没有用PLC的,全是专用控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特别讨厌梯形图编程,简直就是一群傻大粗用的东西。。。

和你观点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国产plc做的就是这类事,PLC的核心是稳定。

单片机做好了不也很稳定吗?国内小型PLC基本都是STM32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语言编程都不一定有现在的plc编程功能强大

而且楼主可以找个电工和你一起针对同一个项目,分别用单片机 ...

硬件按PLC的标准来搞,程序用C语言。很多算法用PLC实现起来不如C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单片机能省几个钱?还有客户是否接受?另外,你试试用单片机做几十轴项目看看?更别提稳定性
还有楼主标 ...

替代低端啊,专门运动控制肯定不行。运动控制有专门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特别讨厌梯形图编程,简直就是一群傻大粗用的东西。。。

粗是重点,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O:
PLC只是单片机的一类专用于工控的系统化的应用而已,用单片机还是用PLC取决于应用领域和综合成本以及相应的 ...

对,只要硬件没问题就可以适合大批量地应用。当然用户制定品牌那肯定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刚毕业? 单片机跟PLC 是一回事吗/
单片机能直接替代PLC, 西门子就不要活了。 ...

我都工作十一年了,一直用PLC。低端行业用单片机替代没问题啊

楼主:
其实小型的控制应用硬件软件都稳定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应用市场的,中国的市场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见过用单片机控制的机械,随时都可能误动作,上班时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不然手就没有了。 ...

只能说你见的那个根本不成熟

楼主:
比如同样可以满足控制要求和稳定性,自己做的单片机比PLC便宜200块,一年用1000块是什么差距?还有现在淘宝卖的三菱工控板不也是STM32做的吗?那个也挺稳定,整个国内估计一年有几千万金额的用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都工作十一年了,一直用PLC。低端行业用单片机替代没问题啊

那要看你说的行业有多低端了,小打小闹,低端到坏了一个无所谓,不会造成重大经济 和安全问题,我觉得就可以用你所谓的单片机做的控制系统。
不然坏了 耽误的时间经济损失都不只你这个的成本,得不偿失。
你拿什么保证你的可靠性,稳定性?靠嘴巴说服别人吗? 即使你有完整的测试报告,人家也不会相信你的东西的。
人家没必要为了省这几百块钱 冒这么大的风险,选个公认的品牌,安全放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同样可以满足控制要求和稳定性,自己做的单片机比PLC便宜200块,一年用1000块是什么差距?还有现在淘宝 ...

你眼里只看到硬件成本,而忽略了时间成本 和其他成本。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 能最快的做成项目,并保证一定利润,形成稳定的现金流才是最关键的,降成本是赚到钱之后才需要花心思想的事情。
什么都想自己搞,你以为你是三头六臂吗?能充分利用其他资源,能不自己搞的,尽量不要自己搞,有现成的设备满足要求,为什么不用?这样才能腾出精力折腾其他的。
即使我是全栈电子工程师,精通软硬件,上下位机,我也不会自己全部去搞,抓住最重要的就行了。

单片机开发 和 PLC开发难度是一回事吗?  我要开发个简单的控制系统,买个PLC来,估计几天就调通了。
你搞个单片机,假设你设计水平一流,从立项,打板,调试,迭代2~3次,各种型式实验验证,短则1~2个月,多则半年,黄花菜都凉了。
客户再来改个需求,你生不如死,前面的都白做了,推到重来。
    PLC作为一个通用型的控制设备,存在有它的优势和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眼里只看到硬件成本,而忽略了时间成本 和其他成本。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 能最快的做成项目, ...

硬件设计好,剩下的就是软件。PLC的硬件不就是固定的吗?国内好多用单片机替代P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做过呀,因为我讨厌梯形图编程。复杂的东西都实现不了。所以我只能做个单片机版的PLC.用的是STM32. keil  ...

不错啊,硬件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设计好,剩下的就是软件。PLC的硬件不就是固定的吗?国内好多用单片机替代PLC的。

你这个硬件设计好,是你个人主观认为的好,人家大公司可不一定认可。
我看你半年能搞成1个项目不?人家用PLC的估计1年做成10来个项目了。
自己做老板的话,赔得底裤都穿不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做好了不也很稳定吗?国内小型PLC基本都是STM32做的。

难就难在你说的这个好字,好的标准是多少年试错的基础上把故障率低到大家能认可的程度才是好,而不是我自己写一个程序觉得挺好就好。

plc后面跟着的不一定是个啥,有的是关键时刻必须得停下来,否者几十万上百万就没了,有的是不能停,几天几个月几年几十年不能停否则几十万上百万就没了

你自己写个程序随便找个单片机,敢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件按PLC的标准来搞,程序用C语言。很多算法用PLC实现起来不如C方便

要做算法的话,也不低端了

而且楼主和帖子里的很多人都认为PLC=梯形图,只想说,了解一下新技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做算法的话,也不低端了

而且楼主和帖子里的很多人都认为PLC=梯形图,只想说,了解一下新技术吧 ...

同意,借问一下楼上各有个项目要求出口需要飞剪或追剪,进出料需要普通电机同步控制,3个加热区需要温度精准控制,各位老大用单片机需要多长时间完成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P:
非标设备肯定是用PLC综合成本低,批量的地方好多都从PLC转到定制的控制板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电梯控制 ...

项目用plc,批量用控制板,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就难在你说的这个好字,好的标准是多少年试错的基础上把故障率低到大家能认可的程度才是好,而不是我自 ...

低端应用,不是高端。三菱西门子的普通PLC也注明有些地方不能用。

网友:
感觉这个话题和PHP是最好的语言一样火

网友Q:
板子可以做成通用的,AI AO DI DO 485 等。把基本驱动调试好,最后根据需求改逻辑,也不麻烦的,对电工来说,做个ai滤波什么的应该比plc简单。

网友R:
量少,直接PLC,快速完工收钱,虽然少挣了几个大子儿,但是时间宝贵,无价;
量大,用MCU自己做,虽然慢,但是增加的时间换来更多的利润。

最终的答案只有自己清楚,而且在自己不同的时间段,同样的案子,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答案,因为你的时间成本发生了变化。很多你从前会不假思索接下来的单子,做到后面,可能你连正眼都不去看一下了,有木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量少,直接PLC,快速完工收钱,虽然少挣了几个大子儿,但是时间宝贵,无价;
量大,用MCU自己做,虽然慢, ...

大佬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Q:
板子可以做成通用的,AI AO DI DO 485 等。把基本驱动调试好,最后根据需求改逻辑,也不麻烦的,对电工来说 ...

我发帖子就是这个意思。大老说的很正确。只是我刚学单片机还不会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个人认为,PLC适合做动作、流程可控,有限变化的场合,MCU适合做按输入程序进行控制的场合,比如一般的顺序 ...

说得对,我也是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PLC 里面还不是MCU    还是少部分电感看不起的所谓51系列  楼主加油  坚持去做  一等有许多想不到收获   提 ...

谢谢大佬鼓励,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上次我们用那个STM32mp1开发的那套,可以那边已经批量了。跑Linux的软PLC。

网友S:
这个没毛病啊,爱用啥用啥,我经常从淘宝 买stm32控制板,代替plc使用。

控制伺服也没毛病,发脉冲的话4路完全可以。

再多轴也没问题,stm32用网口 跑 ethercat,总线系统,带几百个轴都没问题。

网友:
个人观点,PLC也是单片机做的不假,但是这个单片机系统是一个团队经过数十年甚至数几十年开发出来的,是一个很稳定的系统,而且有一整套的生态。反观之,单片机是能做很多事情不假,但是取决于使用人的水平不同,做出来的东西也是千差万别的,两都有着很大的不同的。

网友T:
想问问楼主EtherCAT,Powerlink,CANopen,OPC UA,Profinet,Profibus,Modbus TCP这些单片机能搞定不?而一台几千块钱的PLC这些协议可能是标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想问问楼主EtherCAT,Powerlink,CANopen,OPC UA,Profinet,Profibus,Modbus TCP这些单片机能搞定不?而一台几 ...

几千块钱的标配真没发现,基本都是加扩展模块

网友T:
引用 楼主:
几千块钱的标配真没发现,基本都是加扩展模块

X20CP1381 X20 CPU, with integrated I/O, x86-200, 128 MB DDR3 RAM, 16 kB FRAM, 1 GB onboard flash drive, 1 insert slot for X20 interface modules, 2 USB interfaces, 1 RS232 interface, 1 CAN bus interface, 1 POWERLINK interface, 1 Ethernet interface 10/100BASE-T, 14 digital inputs, 24 VDC, sink, 4 digital inputs, 2 µs, 24 VDC, sink, 4 digital outputs, 24 VDC, 0.5 A, source, 4 digital outputs, 2 µs, 24 VDC, 0.2 A, 4 digital inputs/outputs, 24 VDC, 0.5 A, 2 analog inputs ±10 V or 0 to 20 mA / 4 to 20 mA, 1 PT1000 instead of an analog input, includes power supply module, 3x terminal block X20TB1F, slot cover and X20 end cover plate X20AC0SR1 (right) included

网友T:
引用 楼主:
几千块钱的标配真没发现,基本都是加扩展模块

随便找了一款常用的,X20CP1381,也才3000左右。

网友U:
引用 网友S:
这个没毛病啊,爱用啥用啥,我经常从淘宝 买stm32控制板,代替plc使用。

控制伺服也没毛病,发脉冲的话4路 ...

32做主机??我不大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T:
随便找了一款常用的,X20CP1381,也才3000左右。

贝加莱的PLC你们一般在哪里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T:
X20CP1381 X20 CPU, with integrated I/O, x86-200, 128 MB DDR3 RAM, 16 kB FRAM, 1 GB onboard flash d ...

最近正在用贝加莱的PLC,LD,FBD,ST,C/C++都可以,看个人水平,想怎么折腾都行,就是中文资料好像几乎没有,还在摸索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T:
随便找了一款常用的,X20CP1381,也才3000左右。

估计楼主对标的是千元以下的日系低端经济型号PLC,拿这个出来对比有点离谱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对标的是千元以下的日系低端经济型号PLC,拿这个出来对比有点离谱哈  ...

说得对

网友S:
引用 网友U:
32做主机??我不大相信

是真的啊,stm32f4,lan8720网口跑ethercat,w5500跑modbus tcp,性能不错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S:
是真的啊,stm32f4,lan8720网口跑ethercat,w5500跑modbus tcp,性能不错的

这个板子或者说是开发板,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U:
32做主机??我不大相信

信捷的PLC也有用STM32做的方案,价格还很有吸引力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板子或者说是开发板,哪里可以买到?

自产自销

网友S:
引用 网友Q:
这个板子或者说是开发板,哪里可以买到?

你要是学习ethercat的话,随便一个带网口的板子都可以。

这个板子是我自己画的。

网友:
爱咋弄就咋弄。
PLC的优势在于一个完善的体系。单片机的优势在于性价比和扩展自由度。

网友U:
引用 网友S:
你要是学习ethercat的话,随便一个带网口的板子都可以。

这个板子是我自己画的。

这个协议不是要求高速吗?这这个配置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个协议不是要求高速吗?这这个配置就够了?

足够了,这个协议并没有要求很高的实时性能,你想 windows非实时系统都能跑,单片机的实时性不是更好吗

上传一篇下载到的论文

网友:
那种一个项目一个需求,时间还要求的很紧的,肯定上PLC。大批量的、有特殊要求的,肯定是定制控制板。
比如针对一个特定工厂的一个特定车间做一套控制系统,别说拿MCU做,工控机做起来都烦,做出来了别的地方也不能用,亏。
而做测试设备、继电保护设备这些有特殊要求的,PLC就算能做,成本也会上天,况且这东西要批量,利润流失大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S:
是真的啊,stm32f4,lan8720网口跑ethercat,w5500跑modbus tcp,性能不错的

看着不错,支持插补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V:
看着不错,支持插补吗?

ethercat只是个传输协议。插补属于算法,需要你自己实现。

网友:
我也这第想过

网友W:
这个是STM32mp1设计的。刚小批量。支持ethercat与modbus tcp ,canopen,4g/lte等

网友V:
引用 网友S:
ethercat只是个传输协议。插补属于算法,需要你自己实现。

我是说你做的这个支持插补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V:
我是说你做的这个支持插补吗?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是STM32mp1设计的。刚小批量。支持ethercat与modbus tcp ,canopen,4g/lte等

大佬可以啊,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啊,稳定性怎么样?

我们做工业设备的,如果不稳定的话,那公司前期的研发花费那么多,全打水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支持

对外卖吗?怎么卖?

网友:
必须要MARK一下

网友V:
能否从你这买块板评估下控制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V:
能否从你这买块板评估下控制性能?

加个好友吧

网友V:
我没有权限加好友

网友:
同样有兴趣买一套测试一下

网友S:
引用 网友V:
我没有权限加好友

代码分享了,我又发了个帖子,你去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代码分享了,我又发了个帖子,你去看看吧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S:
代码分享了,我又发了个帖子,你去看看吧

哪个帖子啊?

楼主(2020-10-06):
看这个大佬发的帖子,在帖子里

楼主:
请教大佬们如何向PLC一样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值控制和清零定时器当前值

楼主:
请教大佬如何向PLC一样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值控制和清零定时器当前值

网友:
某宝有现成的STM32仿三菱FX2N的源码,可以买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PLC的也有采用通用MCU来做主控芯片的

对头,我拆的台达DVP14SS2里面就是stm32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刚毕业? 单片机跟PLC 是一回事吗/
单片机能直接替代PLC, 西门子就不要活了。 ...

台达信捷用STM32(算单片机吧)做成了PLC,代替三菱PLC(至少很多场合都可以)。

网友X:
引用 网友E:
那要看你说的行业有多低端了,小打小闹,低端到坏了一个无所谓,不会造成重大经济 和安全问题,我觉得就 ...

否定单片机,必然也是在否定PLC。自己打自己脸。不论是通用的PLC,还是各种专用控制器,内部都是MCU单片机。别的不说了,台达ES信捷XE内部就是STM32。

网友E:
引用 网友X:
否定单片机,必然也是在否定PLC。自己打自己脸。不论是通用的PLC,还是各种专用控制器,内部都是MCU单片 ...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希望你拿你的单片机做的所谓专用控制器能够大卖,无需上层软件,直接更改单片机代码即可适用于不同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希望你拿你的单片机做的所谓专用控制器能够大卖,无需上层软件,直接更改单片机 ...

我的尚未到这一步。但是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台达信捷永宏丰炜早已经做到了。用不用上层软件,本质还是单片机。合信亿维等兼容西门子的PLC,一开始也是没有自己的上位机编程软件的!即便是现在有自己的编程软件,大多客户还是喜欢用西门子原装的软件。你能说这些不是单片机?除了“PLC”这种通用控制器,还有各种专用控制器,哪个不是基于MCU制造出来的!不要告诉我,你没见到过:真是这样,只是孤陋寡闻罢了!

网友(2021-07-28):
有人搞出来了吗?众筹算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