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的P15S和P15V如何选择

楼主(2020-08-16):
最近想入手一台电脑(公款)
最后想选择ThinkPad的P15
本来P15S已经下单付款了
后来发现P15V上架了
而且P15S 是i7-10510U的CPU   显卡是P520的     价格9999(现在涨到10499)
       P15V是i7-10750H的CPU   显卡是P620        价格是7999
P15S的屏幕貌似好一些
其他配置都相同了
感觉P15V的性能比P15S要高出来许多
但是价格还便宜两千
难道还有其他缩水的地方?
官网的介绍里看不出来
有没有关注这款机器的坛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明显p15v性能高得多。前段时间都有新闻,intel给新品降价。p15s的一块ips面板不值那么多钱。

网友:
P15s应该更轻薄,P15V似乎没有介绍重量,恐怕得2.xKg,另外1080的屏恐怕都好不到哪去
价格便宜这么多不晓得是不是可预售有关系

网友A:
按照这个价格,我不觉得p15v能发挥10750h几成的性能。
我搜索了一下,这是一个新机器,还没有拆解,不确定联想模具采用了几风扇和热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这个价格,我不觉得p15v能发挥10750h几成的性能。
我搜索了一下,这是一个新机器,还没有拆解,不确定 ...

联想笔记本的系列和产品线,也真的太多了。。。。。

性能和价格,相互重叠的有,外观也不见得多有区别的创意和好看,很多时候都是外包一样的杂牌线补充

怎么就不精简集中到主打的几款,好好优化搞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笔记本的系列和产品线,也真的太多了。。。。。

性能和价格,相互重叠的有,外观也不见得多有区别的 ...

thinkpad的t系列硬生生从高端做成了一堆烂摊子。
t440p是我用过的最后一代thinkpad,后来公司和个人都转向了dell。

现在在用dell 7540的工作站,9850 CPU,高性能模式,铝合金中框的整个后部都是热的。
现在intel的cpu发热太厉害了,都没法放到腿上办公,我怕烫伤大腿。

如果有需求,可以考虑下dell的latitude和precision系列,我都用过,唯一可能键盘手感不如thinkpad,
键盘确实是thinkpad的看家本领。
其它的,我觉得都挺好,剩下就是牙膏厂cpu太热的问题。

网友C:
咨询了一下P15V,最大支持内存32G,2插槽,外加硬盘要购买转接线。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咨询了一下P15V,最大支持内存32G,2插槽,外加硬盘要购买转接线。放弃。

顺便问下,几个散热风扇,就大约可以知道散热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咨询了一下P15V,最大支持内存32G,2插槽,外加硬盘要购买转接线。放弃。

官网写的是64G内存
另外是两个M.2 NVME的硬盘
还需要转接线?
P15S据客服说是1个硬盘槽

网友:
如果只是普通办公用U的CPU就可以了,省电。间接带来的效果应该是电脑更轻。